请教一个时钟的问题。。。多谢

楼主(2008-11-29):
用DS1302做的一个时钟,做的时候我用示波器测量晶振(32.768K)没有波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电容我选用了6P,12P,22P的都不好用,芯片我也换过,也不行,请问有什么原因能引起这样的现象呢?????多谢!!!!!!!!!!!

网友A:
晶振换过没有?

振荡部分电路是否按Datasheet中的参考电路设计?

网友B:
32768配 22P电容应该没问题的

OSCI  OSCO口是否已经ESD了

网友C:
不需要电容

网友A:
电容取决于晶体的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