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驱动问题

楼主(2008-11-30):
用74HC164驱动数码管(共阳),用164控制段显,如何设计,驱动才最简单,成本最低.要求数码管显示时,亮度不随着段码的增多而变化,数据传输时可以消隐.

以前记得用一个PNP和NPN三极管,以及一个4148,就可以实现,具体现在有点模糊.期待高手给于指点,谢谢

网友A:
用74HC595方便点

正常亮度是不会随段的增减而变化的,除非供电或者在公共端串电阻,至于怎么实现动态扫描,自己考虑吧

网友B:
用74HC595方便点,干嘛非要使用164

网友C:
还是用74HC4094把,控制也简单,工作电压也可以很高

还是用74HC4094把,控制也简单,工作电压也可以很高

楼主:
看看这个电路,

谢谢各位,看看这个电路,以前一个老工程师给的.

网友D:
按你上图参数,数码管是不可能发光的

网友E:
10欧姆电阻可不要, 用 cd4094 不是 74hc4094

网友F:
74HC595 与 164差不多吧

两者差不多吧 只是595电流大10mA 其它也没什么大的不同.
亮度由每段上串的电阻来确定.
5楼的电路不知是什么?
复杂 不可行 还有楼主好像不是搞这一行的.

网友B:
595带锁存

网友G:
595更方便级联

网友H:
164在移位过程中,各输出口数据会变化

网友I:
这里本来就是用动态显示,它的输出能不变吗

网友H:
是“移位过程”中,你希望它变吗?

会产生“鬼影”的

网友D:
好象跑题了,楼主是要“成本最低”,各位继续

网友F:
11 14楼大虾

在发数据时把COM关了不就行啰

网友F:
164级联也没问题的

呵呵 用164很久了 感觉还是不错
不过现在有个产品想试试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