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液晶屏,谢谢

楼主(2008-12-01):
(无正文)

网友A:
兄弟,要求没有说清楚

尺寸是多大,分辨率多高?

楼主:
楼上的,现在特别具体的尺寸还没确定,但是按照我的要求

最少是不是也要320(rgb)*240的点数,因为要显示5种不同的颜色,所以我想是不是必须用rgb的

网友B:
一款高性价比的控制器,真彩色用户界面,语音提示功能.....

一款高性价比的控制器,真彩色用户界面,语音提示功能......

推荐一款高性价比的控制器功能如下:
1.7“TFT数字触摸屏
2.真彩色用户界面,语音提示功能
3.UART串口
4.sunplus 8104D数码像框方案:usb2.0 master接口,可以读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