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定时开中断也会跑飞?

楼主(2008-12-01):
用timer2做计时,用查询的方式完全没有问题,一旦打开ET2打算用中断来做就不行了.
用串口监视发现计时器刚开始可以正常的加数,到一定的时候就出现了乱码,再然后就死在那里不会动了,难道是程序跑飞了?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啊?

网友A:
楼主不用怀疑的哦

网友B:
肯定程序问题

楼主:
有没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指点两下?

网友B:
T2要软件清除标志,不知你?

楼主:
我就是一直等着TF2变成1呢,他就死了

用串口监视着TF2的一举一动,顺便把TH2,TL2的值也关注着,结果发现它计时到一半就死了.还没来得及产生一次中断呢,离清标志位还远着呢.

网友C:
你开了中断,却没有对应的中断程序,当然就会乱飞了

楼主:
问题就在于还没有产生过一次中断

在第一次计时器加数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死在那里了啊.

还有个这样的现象:我在一打开中断的地方立即让它打印一串字符,比如"begin",它出来的是这样的东西:
bbbbbbbbbbbbbbbeeeeeeeeeeeeeeeeeeeegggggggggggggggggiiiiiiinnnnnnn

只需要关了ET2,啥事都不会发生了.

网友D:
上程序了,LZ干 嘛

网友E: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轻易别怀疑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