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显示管

楼主(2008-12-01):
在这请问大虾们:
请问谁能给我一个例子,就是用51单片机,驱动四位7段数码管。要其显示的是计时。四位数码管的中间两点回闪动。
数码管连接P0口和P2.0-P2.3

网友A:
这个网上海了去了。

直接搜51数码管驱动就行了。就是一个扫描罢了。实在不行用个74芯片。这样比自己直接写程序要方便些。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吧

就是控制IO口高低电平而已,完全可以自己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