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焊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2008-12-02):
看了许多帖子,他们都说学好单片机的要领是:“多焊电路板”。
可是现在一块板子的开模费都好贵。要是用万能板,电路图复杂一点,器件多一点又会焊的特别费力。请问各位高手是如何做的啊?
我菜鸟一个,大家一起来鄙视我

网友A:
下生产线。

网友B:
多实践

    多做些系统吧,不管是定做PCB还是焊万能板,多动手就行。只是焊万能板很容易出错,且不好查错。还是尽量能定做PCB。

楼主:
多谢楼上的!!!!!

多谢楼上的!!!!!

网友C:
自己买一些东西来自己制作

可能用到腐蚀液 打孔机 转印机  这些东西又不贵

网友D:
嘿嘿

就是万能板,费力就对了嘛  !^_^!

多会儿把万能板焊漂亮了,出错少了,就成了!

网友E:
我用油漆描,再腐蚀,就是麻烦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