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8-12-03):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这个不太容易吧

下棋的算法异常复杂,一般的单片机处理不过来.不知ARM9行不行.
下一步棋要思考十分钟就没意思了^_^

网友B:
我对计算机编程不太在行,但是有个损着,你可以试试

    用一个ARM9,里面安装一个windowsCE,之后将计算机里面的程序安装到ARM中,应该就可以了,这样就省去了应用软件的编写过程。

楼主:
回复23

一个ARM9太贵了,我现在还有成本的问题..

网友C:
算法在PC实现,与单片机通信,单片机控制机器手

楼主:
我就是想不用PC机,

连PC机现在已经能用了,我现在想去掉PC机,能单独使用..

网友D:
费劲,搞个二手PC不就得了,成本小于你的单片机+设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