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12-03):
最近做一个项目,有个功能要用1302,一开始写了一个程序在实验板上运行,效果非常好,但是等电路板做好了,又买了一批1302,程序写进去,就不走字了。我又把试验用的1302拆下来换到新焊的电路板上,就没问题了。后来,因为这个问题,又买了一批1302,和不能用的那一批的尾号不一样,可是还是不行这是怎么回事????

各位大虾帮帮忙了。

PS:第一次试验成功的1302尾号是BA77HS,第二次买的不能用的尾号是0322A4-210AA

网友A:
软件给它启动计时没?

楼主:
楼上大哥

关键是,我的程序已经成功过了,但是换了个批号的1302,就不走字了。这是怎么回事,别人的我看到还有时走,有时不走,可我的,他就不走。只有用最开始买的1302,使用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B:
那肯定是两者有区别了

建议查看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C:
2楼说的是对的,你给它启动计时了没?

楼主:
没用呀

我查过datasheet,仔细看了每一个字,但是没有我要的信息,非常郁闷。刚才我发现,能用的1302是不带“+”的也就是有铅的。不能用的都是带“+”的也就是无铅的。有铅的和无铅的区别在那里???

还有我们以前的第一个产品用的DS12C887,也是不带“+”的可以用,带“+”的用不了。可是第二个产品带不带“+”都能用,可是这两个产品的程序都是我老大写的,他也不清池有什么区别,所以我来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了。

楼主: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

贴子不要沉了。

网友D:
无铅的对焊接工艺要求高,也不如有铅的可靠。

网友E:
ds1302假的非常多,是不是踩上雷了。

还是连环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