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上电无法启动,第二次就可以了

楼主(2008-12-03):
现在用了一款lpc2220的cpu,在flash中已经烧写了程序了,但是每次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就是启动不了,如果紧接着再上电,这时候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只要之前不久,刚给设备上过电,设备就可以启动,否则就不行。

网友A:
把复位电路贴上来。

楼主:
复位电路如下

手册上写的是最少10ms

网友B:
应该不是复位部分的问题

充电常数τ=RC=10ms,按电路学理论,一般3~4τ充满电。第一次开不起来,如果怀疑是复位部分有问题,那只能说是电容电压保持在LPC认为0电平范围的时间短于10ms,而没有发生上电复位引起的;

按此,那紧接着(小于3~4τ)再次开机,无非是电容尚无放完电就马上又开,那充电时间岂不是更短,更开不起来!

所以,按楼主再次能开起来的现象,应该不是复位部分的问题。是别的原因。

楼主可以加大电容或者电阻值延长下充电时间看能否解决问题,如不能,便要找别的例如程序原因。

网友C:
电源的问题。

电源上升时间太慢了!供电电源要求在?us内从0上升到Vcc。如果是模拟电源,很多达不到。应该用开关电源。

模拟电源第二次开机时,因为里面的大电容上有残存电压,所以比第一次开机升压快。

网友D:
我也遇到LZ的问题

我做51单片机也有此类的问题.
5楼,我的产品用的是开关电源啊
每次烧完程序要重新启动下才能正常工作,郁闷中!

网友C:
原因很好找。

第一步:开机。结果照你所说不正常复位。这时按下复位按钮S1,应该正常复位。否则是复位电容有问题,换10uf试试。

第二部:如果第一步中,按下S1后正常,说明是电源上电问题。证实:电源和设备之间另加一个开关K1;电源始终打开,通过K1控制给设备供电。由此可证实是电源上升电压率的问题还是复位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