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2扩展51串口问题

楼主(2008-12-03):
小弟最近用cd4052扩展51串口,如图所示,当PORTCS为1时选择串口1,为0时选择串口0;TXD,RXD接10K上拉。
调试时利用单片机串口发送字符串,选择PORT1发现TXD1波形正常,幅值为5V左右,当后面接232或485芯片时,发现TXD1波形幅值严重衰减,单片机的TXD上幅值衰减为2V左右,TXD1上接近为0,TXD衰减时发现高电平开始时有一个毛刺,幅值为5V左右,2400波特率时持续时间250nS,查了几天不知道原因何在,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是不是哪里接错线了

我用4052挂4个设备,虽然也出问题,但是不是这样的,表现是有时候通讯不正常,没仔细查,但是多数是正常的

楼主:
多谢2楼

多谢2楼,线我检查了,没发现出错的地方,能否参考一下你的图,我的邮箱是juanyong@163.com

楼主:
会不会是单片机IO驱动能力不够呀

会不会是单片机IO驱动能力不够呀,我用的是STC89

网友A:
很抱歉,因为辞职了,那个电路图我没有

但是我可以大概给你描述下:我是用一片AT89S52控制4块手机模块接打电话,所以用4052作为切换开关,因为单片机是5V系统,而手机模块是3.3V系统,所以单片机的输出口还串了电阻。
所以说应该不是单片机的端口驱动能力不行,另外,你可以把STC的输出口配置成推挽输出方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