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2口总线的用法!

楼主(2008-12-04):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P27-P24用作74HC138的译码控制片选信号的,P20-P23用来做普通的I/O,但是如今P20-P23输出不了高电平(最大0.6V0),难道P2口总线模式不能这么应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使用地址的方式输出;使用I/O的方式输出;

网友B:
P2口在总线模式时,是推挽输出,驱动能力很强的

楼主:
加了上拉就行

因为我的程序每50ms就要去读写总线的数据,p24-p27作为片选线肯定是要一一置低的,p20-p23为了给出片选地址肯定也会有一个值,比如我的外部Flash的片选是0x9000,那么p20-p23就为0000,p27-p24为1001,但是我的p20-p23是I/O口,估计就是这样被拉低了。在p20-p23四条口线上加上拉,测试是ok的。只是还没想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C:
P2不可以又做总线又做普通IO

除非用软件模拟

网友D:
一个思路

先备份P2,取得低四位。
片外地址该固定的几位固定下来,P2的地址无关位与备份的低四位拼装,作为真正的片外地址。

楼主:
楼上的想法不错,可以尝试。

网友E:
P2

P2口发地址只要一个指令周期,发完之后就会被上拉电阻拉高

网友F:
片选采用IO方式从P2口输出

总线数据读写采用以下指令

MOVX A,@Ri
MOVX @R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