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参数问题请教,1/2BAIS

楼主(2008-12-05):
LCD参数请教!
    一款新产品有用到LCD,其参数有一项1/2BAIS,1/3BAIS,
请问起具体含义是什么?具体设计时要注意什么?
刚给LCD加工厂打样,具体是4+13=17个PIN加背光;如果是偏置电压
具体定义应该如何,我只是初步了解,以前确实没接触过!

网友A:
看你

LCD驱动器支持什么模式.如果支持1/2 bias,订做玻璃片的时候就说明是1/2
如果驱动器只支持1/3,就写1/3.如果两种都支持,就随便写一种,反正只是改一下驱动程序而也.

楼主:
呵呵!

抱歉,我确实不懂,LCD驱动器支持1/2 bias 模式.是否意思是5V供电,1/2 bias 就是2。5V内部驱动,还是啥意思?有点不明白!我再找找资料。以前是数码管显示。

网友B:
1/2偏压就是说

LCD驱动IC会使用高,低电压外还会使用一个中间电平...

楼主:
有点明白

有点明白
是否LCD驱动IC会使用高(5V),低电压(地)外还会使用一个中间电平(2。5V)...而如果是1/3BAIS即还将使用5/3=1.67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