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8的io如果不是开漏输出是不是不能模拟IIC

楼主(2008-12-05):
操做不慎会输出大电流?

网友A:
双向口,小心点可以的。

怕大电流就串个330ohm电阻,时钟慢点

网友B:
IO设置为输入模式就是“开漏输出”

输出0---设置为输出模式,拉低IO
输出1---设置为输入模式,外部上拉为1

不解2138有内部I2C为何不用???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186718/message.aspx#

网友C:
弱上拉最好

推挽的不行的.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C:
对了

ARM和51的IO不一样,有输入和输出之分...

楼主:
iic用了1路

挂了一片铁电,一片eep,eep是带狗的,后来发现两个的地址都是0xa0,所以想在现在板子上引出线,正好spi印出来了没用,所以打算用spi模拟iic出来。
后来发现铁电升级的型号可以设置地址,所以不用改了。

网友B:
A0A1A2管脚本来就是片选EEPROM的,一般可外挂多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