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标志位可不可以取反

楼主(2008-12-07):
c语言中,标志位可不可以取反,我在声明的是一个全局的变量,声明如下。
   声明:    unshigned char pf1,
可不可以这样取反:pf1=~pf1。我用的是51单片机!
谢谢!

网友A:
没明白什么意思..

unshigned char pf1 = 00000000(B)
执行pf1=~pf1;
pf1 = 11111111(B)
【按位取反】当然可以了...

既然是标志位,怎么不用【位变量】定义呢...
bit pf1 = 0(B)
执行pf1=~pf1;
pf1 = 1(B)

楼主:
好的,谢谢!我是新手!

网友B:
按位取反和逻辑取反是不同的。

若用变量表示一个布尔量(无论是位或字节),取逻辑反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