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单片机如何在处理多个中断保持实时性

楼主(2008-12-08):
问题:当51单片机系统中,中断嵌套只有两层,高低优先级之分。如果我们有一个5ms的中断(来自外部的定时),还有串口,SPI等等
当中断数目有两个以上的时候(包括两个) 单片机处理多个中断肯定存在不实时,也许会漏去5ms速度很快的中断(单片机处理低优先级的中断时候,恰好来了5ms的中断)

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 如果规划或安排一个单片机的程序设计结构 以及中断服务程序的编写(要求)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首先考虑高优先级的不会丢失!

如果死乞白赖的要求所有的中断都不丢失,第一提高MCU处理速度,第二降低中断产生频率!然后软件处理.......

网友:
既然都需要5ms来处理一次中断

那再慢点又何妨

网友B:
中断尽量短 小

中断只管收集必要信息

楼主:
继续请教

如果我要在INT来临后 固定做一些操作 如存储数据 且判断;使用SPI操作等等

自然会想到在INT外面做 但是INT结束后又会返回现场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只好

写在ISR中了

网友C:
换成 contex-M3

网友D:
6楼正解

我们已经有成熟的产品了

楼主:
应该有办法避免 或者少发生

看到其他友人给的建议

1. 中断ISR尽量短 尽量用汇编

2. ISR中只置标志位 存buffer  在while(1)中进行状态机轮转

  或者加入定时器的中断 进行轮询查看

呵呵多核对于产品的开发商不是我们而言 似乎是一种奢望 在这个版里面 当然用单片机 可能我孤陋寡闻 没有听说过多核单片机……

谢谢大家!

楼主:
多个中断

看到前面的楼“提高MCU速度”

我觉得尽管MCU的速度 频率高于中断 但是多中断 肯定会造成中断冲突啊……

网友E:
中断中只安排查询标志,在while循环检测做响应任务

应该还是很好安排的吧~

网友F:
对于单核系统,只能按照轻重缓急,分级规划。否则就没优

原则上是,短而急的服务放在前面(高优先),长而缓的服务放在后面(低优先)。

楼主:
谢谢大家

目前来看 实现实时任务 势必是要加任务控制表…… 最简单就按照UCOS那样

但是合理地编写中断 以及设置优先级 不要漏掉中断就好了

网友G:
唉... 很简单,中断做标志

然后用状态机做标记轮询即可

中断占用时间基本为零,根本就不会存在多个中断处理不过来的情况

合理使用状态机做零耗时中断程序是最基本的技能
如果你这都,只能说你的思维方式不适合于编程

那就去学会用OS吧...

网友G:
如果你的编程思路不对,就算再多的“多核”也会永远不够..

网友E:
除非硬件有中断保存队列,否则即使做标志,也有可能丢失

中断里置位标志还是需要时间的吧,假设你先响应的是高优先级中断,来了个低优先级的,就有可能丢失掉这个低优先级的.......不过这个几率一般很小。
即使有中断保存队列,能否实时处理中断又是个问题。
SO.........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一切还是要合理安排了

网友H:
设计得好的裸奔,肯定要比上OS快,不要存在上OS什么都解决

上了OS,增加了任务调度以及一些另外额外的开销,CPU处理能力要打一个折扣。

在中断中,只处理必要的事情,其它事情回到主程序中处理。

网友E:
其实好的OS,不光是调度的问题

文件系统,网络支持,API都是重要的参数.......
OS的提出,无非就是为了方便写应用程式和设备管理而已。

楼主:
ls

我认为所谓你所说可能丢失掉低优先级的情况

两次低优先级中断的间隔中(譬如说是5ms) 5ms内如果没有处理完高优先级的ISR以及低优先级的ISR 那么可能会丢失这个中断的响应

原因有两点
1. 高优先级ISR在响应过程中 低优先级的中断不会被响应 标志位就一直有效着 如果第二个低优先级来临时 第一个低优先级还没有响应 那么丢失了一个
2. 即使我们在5ms中响应了这个低优先级中断 此时又来临了第二个低优先级中断 此时在ISR中我们会关闭此中断(我认为ISR应该不支持可重入) 那么这个第二个中断就得不到响应

因此 合理安排好ISR的长度 和时间 就可以满足性能

网友I:
5ms的中断足够做很多事了

   进入中断设标志位快速退出,main程序里每5ms轮询一次要处理的工作,没事就呆在轮询的入口。这样设计的程序诸如: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for(;cnt; cnt--) ;
     }
之类的延时就想都不要想了!我做过类似的设计,处理速度确实很快。

楼主:
自己的见解

如果ISR简单地做标志位的话 速度很快 自然不会丢失中断 即可以保证在两次低中断来临中 完成对其中断标志位的操作

但是会造成主程序中的if、case语句很多 如果存在某个程序运行时间的不可确定性 那么任务响应的实时性将无法保证

如果使用一个定时器中断 譬如1ms进行一次中断 对相应的标志位进行处理 然后分配中断标志的处理程序(任务) 即可以保证一定的实时性 即用中断来驱动任务 但是增加了一个中断 势必带来其他的问题 譬如tick的时间 不知道用中断来驱动的思路有什么问题没有?
请ls的各位大牛回答
谢谢!

网友J:
中断级别是可以扩展的:

         ORG 0000
           NOP
L_RESET:   AJMP START
         ORG 0003   ; EX INT 0 ;
           JBC EX0, SUB_INT0 ; 关中断
L_RETI:       RETI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UB_INT0:
    ACALL L_RETI   ;---- reset int. system, 其他中断可运行!!!!!
    push psw
    mov psw, #00001100b ; select reg bank 3
    XCH A, R2           ; BACKUP ACC
   ;;;;;;;
   ;;;;;;;;;
    XCH A, R2           ; RESTORE ACC
    pop psw

   ;-----------------------------
    setb ex0            ; 开中断, 下一ret语句不会被任何中断打断,
                        ; 可把 setb ex0 与 ret 看成 3 字节 3 周期指令!
    ret                 ; return to main.
;========================

START:
    ; INI
    ;;;;;
    ;;;;;
MAIN_LOOP:
      ;;;;;
      ;;;;;
      SJMP MAIN_LOOP

网友K:
我觉得多核简直就是自找麻烦!

有双核就会有四核、八核。。。
无故增加了复杂性!
何况是MCU呢,搞什么多核!

网友L:
裸奔好!

别指望os能更实时,裸奔快的多了。
定时器产生时间片,普通中断,仅做标志位,主循环中时间片查询操作;实时中断长话短说。实时中断可将优先级调高,避免流产。

网友L:
做过才知道

顾虑这么多,做过才知道。
以前做的一套设备,测量转速,3600r/min,60个齿,合计3600hz,3.6k的频率
277us一次中断,测得的转速十分准确,平稳,滤波过后仅有正负2r/min的跳动(发动机平稳状态转速),也没见出问题。
设备还有ps2接口(必须采用中断),2个串口(接收中断),ad采集,定时器(中断)。其间还要刷液晶。
现在设备也没问题,19楼所顾虑的,不一定就是真的,做了才知道,何不多尝试?

网友M:
加缓冲,设置下半部分处理

其1:一旦进入串口和SPI中断之后,
    如果是发送,发完就走
    如果是接收,收完放到缓冲区就走(在main中执行下半部分)
其2:串口和SPI中断实时性并不是很强,至少可以延时8bit之后处理,
其3:你的51至少有1MIPS吧,
    5ms至少可以运行3K(考虑双周期指令),
    你一个中断,写成几百条就已经很大了

所以你把5ms的中断优先级设为最高。其它两个平级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评论

将时间片的优先级别设为低 是想不打扰某些中断正在处理的过程

如果在主程序中空闲着 仅仅靠1ms、5ms的时间片来查询各个标志位 似乎对于main中的while(1) 太浪费效率了

综合起来 我认为可以将其他外部事件触发的中断设为高 根据MCU的主频 查询各个标志位 使得PC指向程序入口 而主程序的while做着各个事件的后台工作 如果你要编码或者…… 我可以让while中不停地编着(设标志位) 不浪费MCU宝贵的资源

请问23楼 你的意思是说用时间片来查询各个标志位处理速度等性能很好?而且你是在主程序中进行延时tick 并不是用定时器中断?

thx

网友N:
用RTX51

用RTX51 keil自带的实时操作系统,支持多任务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