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取电 功率问题

楼主(2008-12-09):
串口取电,不接负载能测量到4.90左右的电压输出。接上MAX232和单片机,测量单片机端口电压只有2.5V输出。不能ISP烧写程序。

请高手不吝赐教,是不是串口带负载能力不够。不是说有20mA的电流的吗?

网友A:
7805效率低,把4148换成5817试试

网友B:
7805换成LP2950之类的LDO

另:软件中使能DTR效果明显不同,试试看。

楼主:
RE

刚看到有人将 DB9 的4脚和6脚,7和8短接的方法。这样会不会比只接4,7脚驱动大些。

我焊了几个板子了,二极管换成 SS12 也不行。MAX232耗电很大吗?单片机是
STC的12C2052系列的,只有几个mA.

楼主:
re: hab2000

啥软件能控制DTR?求软件名称 和 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