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出现过同样问题,换了不同版本的**后很少出现这样

楼主(2008-12-10):
最近装了proteus7.1完美**版,结果发现每次运行10分钟不到的时候就会自动关闭,弹出“抱歉不能使用…………”之类的窗口。本人重装过软件甚至重装了系统都无济于事。不知具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苦恼ing,希望大虾们帮帮我!

网友A:
没盗完整

网友B:
哈哈,完美不完美

网友C:
我也用过

呵呵,我用的时候如果不和KEIL连用的话不会出现关闭情况。但是连用就会定期关闭。

网友D:
哈哈,你的还不是"完美**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上网一搜发现有同样问题的人还真的不少,关键就是我一个同学用的正版书送的正版7.2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会不会跟用的盗版操作系统有关系?

网友E:


网友F: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过已经解决了

迅雷上的完美**版有的还是有用的,不过其中可能有一些细节你没注意到,
好像是要求替换一些文件的,只有替换之后,然后把原来的删除(替换的是文件夹中的文件,而桌面和开始菜单的快捷方式没替换),应该就没问题了,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没完全**啊!

网友G:
用最新proteus 7.4 SP3

用最新proteus 7.4 SP3,

功能足够强大,支持绝大部分PIC16,PIC18,以及部分PIC24F,DSPIC33,

支持大部分AVR,

支持常见philip,atmel的51,

支持NXP lpc2100系列ARM,

支持常见的各种单色液晶,以及各种常见的外设芯片,

甚至支持触摸电容按键,

关键是网上也能用的**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