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F8563电池供电时时钟误差很大的问题

楼主(2008-12-10):
如果仪器不断电,时钟走的很好,可是,如果把仪器电源断掉,用电池供电,三分钟内再次上电,读出来的时间没有问题,反复断电再上电时钟也没问题,电源旁加有47UF的电容,但断电后长时间不上电(靠电池供电),时间越长,上电后的误差越大,大概每五分种左右就增加一分钟,测量电池供电时的时钟芯片的电压为2.8V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的也出现同样问题.

请教了,各位.

网友B:
”大概每五分种左右就增加一分钟“

这有点夸张吧,检查一下晶振情况

网友C:
2.8V 怎么这么低

用的多大电压的电池.
时钟芯片在掉电时把时钟输出功能关闭.
另外,时间差这么多,肯定有其它问题.

网友D:
给你说个好消息,我这样用没事。

二极管切换的。精度与电压无关,2.8V能不能用,忘了,楼主要翻下手册了。只要晶体频率稳定,时间就不会错。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我的问题找到了,

不知道2楼的电路结构是否和我一样,我把加在芯片电源旁的47UF电容去掉后就正常了,我用的是贴片钽电容,也许是电容质量太差.漏电大造成的原因.

网友E(2013-03-29):
有同样的问题, 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F(2015-03-04):
我用的pcf8563芯片有时出现,时间相差几天的可能,请问一下:芯片的电源两端要不要加个10UF电容,时钟晶振外壳未接地有没有影响呢,还有我的时钟芯片与主控芯片的8M晶振靠得很近,而且未接地对时钟芯片有影响吗,8563晶振两端各加了一个15PF电容,我看了别人电路都是用一个呢?

网友F:
我用的pcf8563芯片有时出现,时间相差几天的可能,请问一下:芯片的电源两端要不要加个10UF电容,时钟晶振外壳未接地有没有影响呢,还有我的时钟芯片与主控芯片的8M晶振靠得很近,而且未接地对时钟芯片有影响吗,8563晶振两端各加了一个15PF电容,我看了别人电路都是用一个呢?现在在找BUG

网友F:
我用的pcf8563芯片有时出现,时间相差几天的可能,请问一下:芯片的电源两端要不要加个10UF电容,时钟晶振外壳未接地有没有影响呢,还有我的时钟芯片与主控芯片的8M晶振靠得很近,而且未接地对时钟芯片有影响吗,8563晶振两端各加了一个15PF电容,我看了别人电路都是用一个呢?我在找BUG呢,产品已经量产,时钟有时相差太大了

网友G(2015-04-23):
我也遇到相似的情况,不过我 的更离谱,电源断电后,电池用上一两分钟,8563就停下了,上电又继续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相似的情况,不过我 的更离谱,电源断电后,电池用上一两分钟,8563就停下了,上电又继续走了 ...

电路有问题

网友G:
解决了,确实是电路的问题,pcb板放电池的槽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