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开关的电路 5v就可以,电流<0.5A

楼主(2008-12-11):
一个薄膜开关(不能自己锁住的那种),希望设计一个小电路,开关按一下5V加上,松开开关后5v保持住,再按一下5v断开。
这样的电路是不是叫电子开关?有没有常用的比较简单的电路图。
谢谢大家

网友A:
画了一个这样的电路,不知是否合你要求^_^

平时电容充满电,按下开关,电容电量加至继电器使吸合,输出5V,同时通过33欧电阻使继电器得电保持吸合;
放开按键,电容通过330欧电阻放电接近零;
再按下按键,电容并接在继电器两端,使继电器两端电压几乎为0并释放,输出断开,继电器维持电压消失;
按键再放开,电容通过3.3K电阻充电,为下次作准备。

楼主:
十分感谢

请问可不可以不用继电器,使用三极管实现?
谢谢

网友B:
2楼电路有问题

ljm810010的电路有问题,昨天晚上回家试了一下,发现一下问题:
电路上给5Vout上穿了个510欧电阻+Led红灯。
1、给5V输入电压,按键的时候有误动作,第一下按键的时候,led闪几下就灭了,说明输出不稳定。
2、把输入电压调到6V,按键误动作的次数明显减少,但是第一下按键led亮,也就是5Vout输出,再按就再也关不掉了。

网友C:
加大电容,加大33欧电阻

网友B:
楼上的想当然了

加大过,都不行!

网友D:
D触发器 做个2进制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A:
我也搭了个电路试了一下,果然发现4楼所说问题

不过通过调整阻容参数后还是能正常工作。
这个电路的阻容参数选择很麻烦,和继电器的参数有很大关系,主要和线圈电阻,最低吸合电压,最高释放电压,触点的机械惯性有关,需要仔细调试才能达到要求。
我调试了一下,发现这样取值比较接近:按图中三个电阻 33:330:3300 的比例应改为 5:2:50 左右较为合适,而电容大小主要取决于继电器触点的机械惯性,不过电容太大的话,电源关闭时,可能要等一两秒待电容充满电后才能再开机,~~~~~~这样正好,不让你频频开关电源 ^_^

如果是双刀双掷的继电器,利用常闭触点,可以使元件取值范围大大放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