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C51读TTL信号的频率

楼主(2008-12-11):
各位大虾.请教,请教.用C51读TTL信号的频率,最高20K Hz
先谢谢了
 MOV TMOD, #51H  ;
         MOV TH0 ,  #0B1H
         MOV TL0 ,  #010H
        SETB TR0 ;

Loop:    JBC TF0,AGN
     SETB TR1
         AJMP LOOP
AGN:     MOV R1, TH1H
     MOV R2 ,TL1H

我是想测255次脉冲,记录所用的时间,把计数器的值取出来比较.
请各位大侠帮忙修改

网友A:
你需要有一个精确的频率基准

否则测不准的

楼主:
谢谢

 谢谢两位,这是我的第一个用项目,我没有学过单片机.
20K的信号,选用什么样的单片机可一实现

楼主:
能否提供例程

能否哪位大虾提供例程

楼主:
路过的朋友

请留下你的宝贵的意见

网友B:
用PCA呀

俗称输入捕获

网友C:
楼上正解

很小儿科的问题哦   呵呵
刚入门弄个简单的 熟悉下

网友D:
开个定时器,定一段时间;另外开个计数器,计数。

计数值/计数时间就等于频率了。

网友E:
OO这方法不错

楼主:
感谢,请帮忙改改

 MOV TMOD, #51H  ;
         MOV TH0 ,  #0B1H
         MOV TL0 ,  #010H
        SETB TR0 ;

Loop:    JBC TF0,AGN
     SETB TR1
         AJMP LOOP
AGN:     MOV R1, TH1H
     MOV R2 ,TL1H

我是想测255次脉冲,记录所用的时间,把计数器的值取出来比较.
请各位大侠帮忙修改

楼主:
哪位大侠帮帮忙

哪位大侠帮帮忙
  我刚刚学,正在做一项目

网友F:
如果想又快又好的测量频率

如果想又快又好的测量频率(指短时间的测量尽可能的提高精度),则需要用捕捉和计数两者结合的方法。这样既能满足高频率信号的测试,也能满足低频率信号的测试。

楼主:
IC MAP

ICMAP 大虾,
能否详细讲讲.谢谢

网友F:
你也可以用纯粹计数的方法。

楼主:
能帮忙修改上面程序吗,

能帮忙修改上面程序吗,
运行起来不能实现

网友F:
没法改,完整的写一个给你吧。

;测量信号频率
;MCU:89C51
;晶振频率:12MHz
;外部频率信号接到 T0(P3.4) 引脚。

;测量误差 <= T1中断周期 / 测量周期
;在本例中,测量误差 <= 0.1ms / 1.024s = 1/10240
;本程序可用于测量较高频率的信号(高达1MHz),也可用于较低频率的信号(低达0.2Hz)。
;且上面的测量误差公式与信号频率无关。

;在转帖本程序时请保留以下作者信息:
;作者:icmap 于 2008-12-27 深圳。
;BLOG:http://blog.csdn.net/icmap

    bseg    at  00h
bDataReady:     dbit 1  ;中断函数已获得数据
bAllowGetData:  dbit 1  ;允许中断函数更新数据
bFirstData:     dbit 1  ;中断第一次获得数据,只有一组数据,还不能用于计算。
bRequestGetFreq:    dbit 1

    dseg    at  30h
dTime0:         ds  1   ;单位 0.1ms
dTime1:         ds  1   ;单位 25.6ms
dTime2:         ds  1   ;单位 6.5536s

dTimeA0:        ds  1
dTimeA1:        ds  1
dTimeA2:        ds  1
dCountA0:       ds  1
dCountA1:       ds  1
dCountA2:       ds  1

dCountA0Old:    ds  1
dCountA1Old:    ds  1

dTimeB0:        ds  1
dTimeB1:        ds  1
dTimeB2:        ds  1
dCountB0:       ds  1
dCountB1:       ds  1
dCountB2:       ds  1

dGetFreqTimeOld:    ds  1   ;单位 25.6ms

;==============================================================================;
;Code 段
    cseg    at 0    //程序起始地址
a_Start:
    mov     ie,#00h ;关闭中断
    sjmp    a_Main

    cseg    at  001bh   //定时器1中断
    ljmp    a_T1Int

;==============================================================================;
a_Main:
    mov     sp,#7       ;设置堆栈指针,只能在调用任何函数之前设定SP。
    mov     psw,#0  ;将RS0,RS1及其它标志位清0。

    mov     r0,#07fh     ;内存00h~07fh的内容清零。
    clr        a
a_Main01:
    mov     @r0,a
    djnz    r0,a_Main01

    mov     tmod,#25h   ;T0:作计数器,16位
                        ;T1:作定时器,自动重装

;    mov     tmod,#21h   ;测试时,可以将 T0 作为定时器来模拟外部计数

    mov     th1,#156
    setb    TR0
    setb    TR1

    mov     ie,#88h

    ;初始化状态
    clr     bDataReady  ;中断函数还未获得数据
    setb    bFirstData  ;还未获得两组数据
    setb    bAllowGetData   ;允许中断函数获得数据
    clr     bRequestGetFreq ;没有到计算频率的时候
    mov     dGetFreqTimeOld,dTime1  ;重置等待时间的起点

a_Loop:  ;主循环
    lcall  _GetFreq
    sjmp    a_Loop

;-------------------------------------
;每隔大约 1 秒计算一次频率
;如果想提高精度,可以加大间隔时间。
_GetFreq:
    jb      bRequestGetFreq,a_GetFreq01
    mov     a,dTime1
    clr     c
    subb    a,dGetFreqTimeOld
    clr     c
    subb    a,#40   ;40*25.6ms = 1.024s
    jc      a_GetFreqEnd    ;时间未到,直接结束
    setb    bRequestGetFreq ;等待时间已到,请求获得频率

a_GetFreq01:    ;已请求获得频率,下面根据获得的数据计算频率
    jnb     bDataReady,a_GetFreqEnd ;如果中断函数未获得数据,则结束。
    clr     bDataReady
    clr     bAllowGetData   ;暂时禁止中断函数获得数据
    jb      bFirstData,a_GetFreq10  ;第一次获得数据时,只有一组数据,不计算,跳过
    ;已经有两组数据,可以计算
    nop     ;在这里添加计算代码,具体除法的实现请自行解决。
    nop     ;当 dTimeA0 的单位为 0.1ms 时,频率计算公式如下
    nop     ;频率=10000*(dCountA-dCountB)/(dTimeA-dTimeB)

a_GetFreq10:
    mov     dTimeB0,dTimeA0
    mov     dTimeB1,dTimeA1
    mov     dTimeB2,dTimeA2
    mov     dCountB0,dCountA0
    mov     dCountB1,dCountA1
    mov     dCountB2,dCountA2
    clr     bFirstData

    clr     bRequestGetFreq     ;等待下次计算频率时机的到来
    mov     dGetFreqTimeOld,dTime1  ;重置等待时间的起点

a_GetFreqEnd:
    setb    bAllowGetData    ;重新允许中断函数获得数据
    ret

;-------------------------------------
;定时器1中断处理函数
;本函数的目的是将 Count 与时间对应起来。
;也就是得到 Count 发生的时间。
a_T1Int:
    push    psw
    push    acc
    push    b

    mov     a,dTime0
    add     a,#1
    mov     dTime0,a
    mov     a,dTime1
    addc    a,#0
    mov     dTime1,a
    mov     a,dTime2
    addc    a,#0
    mov     dTime2,a

    jnb     bAllowGetData,a_T1Int90
    mov     a,tl0
    mov     b,a
    xrl     a,dCountA0Old
    jz      a_T1Int90   ;如果 Count 没变化,则跳过。
                        ;目的是取得与 Count 尽量对应的时间。
                        ;误差不大于本中断的周期。
    mov     dCountA0Old,b

    mov     dTimeA0,dTime0
    mov     dTimeA1,dTime1
    mov     dTimeA2,dTime2

    mov     dCountA1,th0      ;读 Count
    mov     dCountA0,tl0
    mov     a,th0
    xrl     a,dCountA1
    jz      a_T1Int01
    mov     dCountA0,tl0
a_T1Int01:

    mov     a,dCountA1
    clr     c
    subb    a,dCountA1Old
    jnc     a_T1Int02
    inc     dCountA2
a_T1Int02:
    mov     dCountA1Old,dCountA1

    setb    bDataReady

a_T1Int90:
    pop     b
    pop     acc
    pop     psw
a_T1IntEnd:
    reti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