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没有串行sram啊

楼主(2008-12-12):
(无正文)

网友A:
re

google

串行SRAM-X24C45

网友B:
还不如用FRAM

楼主:
那个太小,我说的是几十K以上的

网友C:
FRAM岂止几十K

楼主:
fram我当然晓得,问题是那个价格,那个受得了

我是想找串行的普通sram

网友C:
价格好象也不是很贵吧

网友B:
你认为串行的sram会比FRAM便宜?

网友D:
同意8楼的反问:别指望串行SRAM了

  像你说的几十K的,先不说有没有,就是真有,根据目前的生产传统,成本也不会低于FRAM!

网友E(2016-12-27):
现在有非常便宜的SQPI PSRAM啦,4MB,104MHz时钟,只要有SPI或者Quad SPI接口就可以用哦

网友F:
Microchip有,23系列,好像最大容量到1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