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强啊…………小弟我佩服佩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2-12):
这个程序不难

楼主:
回复2楼

也许对你们身经百战的工程师们是不难,是我涉世太浅,想了大半天,还是没有思路。肯请你不吝赐教。

网友B:
RE

我也是初学的。有个很笨很笨的想法:
现判断这个数是不是:0000 0000,0000 0001,0000 0011, 0000 0111,0000 1111, 0001 1111, 0011 1111, 0111 1111, 1111 1111, 1000 0000,1100 0000,1110 0000, 1111 0000, 1111 1000, 1111 1100, 1111 1110?也就是两端是否有1.有可能有更好的方法,期待...

然后 MOV A,direct
     XRL A,#0FFH
     ORL A,direct

新手学习中,拍两砖。

楼主:
RE四楼

你这方法也不行。你想判断八位就得用到255次判断。可我实际用的时候是12位的。那程序写到哪去了都?

网友C:
最快的方法: 做个256字节的表,直接获得答案

否则就逐位扫描吧

LS 的方法有BUG哦,而且也不见得快

楼主:
楼上的也不好

如果我数是12位的呢。比如 110011000000 转换成 111111000000,这怎么办?也写个表?

网友B:
会LZ

错了,忽略了许多数据。抱歉。

网友D:
程序很长,不过应该可以用,请hotpwoer和dengm出招吧

数据先放在A中,B为转换后结果
    MOV  B,#11111111B
SHL:PUSH ACC
    MOV  R7,#80H
LP1:RLC  A
    JC   SHR
    XCH  A,R7
    XRL  B,A
    RR   A
    XCH  A,R7
    CJNE R7,#80H,LP1
SHR:POP  ACC
    MOV  R7,#01H
LP2:RRC  A
    JC   RTN
    XCH  A,R7
    XRL  B,A
    RL   A
    XCH  A,R7
    CJNE R7,#01H,LP2
RTN:RET

网友A:
我再说说

试了一下,感觉还是用流程图说起来方便点。
不过先点下:
1    先从最低位开始检测直到测到1,置标志,并记下为第几位。
2    再往高位测,测到0,则记下前一位(为1)
3    再往高位测,测到1,补齐中间0位。
4    再往高位测,如2 3步。
具体编程时可用循环方式,有多少位,没多少次。在由0变1与1变为时作相应处理。
如果还不大明白,晚上我再上流程图。

网友D:
9楼的程序看不清?

先把结果填充全1,右望,遇到0,把结果对应的位清零,直到遇到1,停止;
同理,左望,遇到0,把结果对应的位清零,直到遇到1,停止;
左望右望完了,就可以输出结果。

    填充全1: 1 1 1 1 1 1 1 1

 右望  -->     0 0 1 0 1 0 1 0     <--  左望

       结果: 0 0 1 1 1 1 1 0

网友C:
没事干给你写个程序:

// test25.cpp :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console application.
//51的话把bool替换成bit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define CHANG_LONG  12

unsigned int change(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add=0;
    unsigned int mask=1;
    bool start=0;
    bool need_fill=0;

    for(i=0;i<CHANG_LONG;i++)
    {
        if(n&mask)     //i对应位为1
        {
            if(start==0)
            {
                start=1;
            }
            else
            {
                if(need_fill)
                {
                    n |= add;
                    add=0;
                    need_fill=0;
                }
            }
        }
        else            //i对应位为0
        {
            if(start)
            {
                add |= mask;
                need_fill=1;
            }
        }
        mask = (mask<<1)&0xfffe;
    }
    return n;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nsigned int i;
    char   s[20];

    for(i=0;i<(1<<CHANG_LONG);i++)
    {
          printf("i=%d, bin= ",i);
          itoa(i,   s,   2);           //转换成字符串,进制基数为2
          printf("%s     ",s);         //输出

          printf("end=%d, end_bin= ",change(i));
          itoa(change(i),   s,   2);   //转换成字符串,进制基数为2
          printf("%s  ",s);           //输出

    }
    return 0;
}

//本程序由xwj设计的UltraEdit脚本加亮显示,如需要脚本访问我的Blog 或发送邮件至:xwjfile@21cn.com

网友C:
输出结果:

i=0, bin= 0     end=0, end_bin= 0
i=1, bin= 1     end=1, end_bin= 1
i=2, bin= 10     end=2, end_bin= 10
i=3, bin= 11     end=3, end_bin= 11
i=4, bin= 100     end=4, end_bin= 100
i=5, bin= 101     end=7, end_bin= 111
i=6, bin= 110     end=6, end_bin= 110
i=7, bin= 111     end=7, end_bin= 111
i=8, bin= 1000     end=8, end_bin= 1000
i=9, bin= 1001     end=15, end_bin= 1111
i=10, bin= 1010     end=14, end_bin= 1110
i=11, bin= 1011     end=15, end_bin= 1111
i=12, bin= 1100     end=12, end_bin= 1100
i=13, bin= 1101     end=15, end_bin= 1111
i=14, bin= 1110     end=14, end_bin= 1110
i=15, bin= 1111     end=15, end_bin= 1111
i=16, bin= 10000     end=16, end_bin= 10000
i=17, bin= 10001     end=31, end_bin= 11111
i=18, bin= 10010     end=30, end_bin= 11110
i=19, bin= 10011     end=31, end_bin= 11111
i=20, bin= 10100     end=28, end_bin= 11100
i=21, bin= 10101     end=31, end_bin= 11111
i=22, bin= 10110     end=30, end_bin= 11110
i=23, bin= 10111     end=31, end_bin= 11111
i=24, bin= 11000     end=24, end_bin= 11000
i=25, bin= 11001     end=31, end_bin= 11111
i=26, bin= 11010     end=30, end_bin= 11110
i=27, bin= 11011     end=31, end_bin= 11111
i=28, bin= 11100     end=28, end_bin= 11100
i=29, bin= 11101     end=31, end_bin= 11111
i=30, bin= 11110     end=30, end_bin= 11110
i=31, bin= 11111     end=31, end_bin= 11111
i=32, bin= 100000     end=32, end_bin= 100000
i=33, bin= 100001     end=63, end_bin= 111111
i=34, bin= 100010     end=62, end_bin= 111110
i=35, bin= 100011     end=63, end_bin= 111111
i=36, bin= 100100     end=60, end_bin= 111100
i=37, bin= 100101     end=63, end_bin= 111111
i=38, bin= 100110     end=62, end_bin= 111110
i=39, bin= 100111     end=63, end_bin= 111111
i=40, bin= 101000     end=56, end_bin= 111000
i=41, bin= 101001     end=63, end_bin= 111111
i=42, bin= 101010     end=62, end_bin= 111110
i=43, bin= 101011     end=63, end_bin= 111111
i=44, bin= 101100     end=60, end_bin= 111100
i=45, bin= 101101     end=63, end_bin= 111111
i=46, bin= 101110     end=62, end_bin= 111110
i=47, bin= 101111     end=63, end_bin= 111111
i=48, bin= 110000     end=48, end_bin= 110000
i=49, bin= 110001     end=63, end_bin= 111111
i=50, bin= 110010     end=62, end_bin= 111110
i=51, bin= 110011     end=63, end_bin= 111111
i=52, bin= 110100     end=60, end_bin= 111100
i=53, bin= 110101     end=63, end_bin= 111111
i=54, bin= 110110     end=62, end_bin= 111110
i=55, bin= 110111     end=63, end_bin= 111111
i=56, bin= 111000     end=56, end_bin= 111000
i=57, bin= 111001     end=63, end_bin= 111111
i=58, bin= 111010     end=62, end_bin= 111110
i=59, bin= 111011     end=63, end_bin= 111111
i=60, bin= 111100     end=60, end_bin= 111100
i=61, bin= 111101     end=63, end_bin= 111111
i=62, bin= 111110     end=62, end_bin= 111110
i=63, bin= 111111     end=63, end_bin= 111111
i=64, bin= 1000000     end=64, end_bin= 1000000
i=65, bin= 100000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66, bin= 1000010     end=126, end_bin= 1111110
i=67, bin= 100001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68, bin= 1000100     end=124, end_bin= 1111100
i=69, bin= 100010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70, bin= 1000110     end=126, end_bin= 1111110
i=71, bin= 100011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72, bin= 1001000     end=120, end_bin= 1111000
i=73, bin= 100100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74, bin= 1001010     end=126, end_bin= 1111110
i=75, bin= 100101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76, bin= 1001100     end=124, end_bin= 1111100
i=77, bin= 100110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78, bin= 1001110     end=126, end_bin= 1111110
i=79, bin= 100111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80, bin= 1010000     end=112, end_bin= 1110000
i=81, bin= 101000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82, bin= 1010010     end=126, end_bin= 1111110
i=83, bin= 101001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84, bin= 1010100     end=124, end_bin= 1111100
i=85, bin= 101010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86, bin= 1010110     end=126, end_bin= 1111110
i=87, bin= 101011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88, bin= 1011000     end=120, end_bin= 1111000
i=89, bin= 101100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90, bin= 1011010     end=126, end_bin= 1111110
i=91, bin= 101101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92, bin= 1011100     end=124, end_bin= 1111100
i=93, bin= 101110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94, bin= 1011110     end=126, end_bin= 1111110
i=95, bin= 101111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96, bin= 1100000     end=96, end_bin= 1100000
i=97, bin= 110000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98, bin= 1100010     end=126, end_bin= 1111110
i=99, bin= 110001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100, bin= 1100100     end=124, end_bin= 1111100
i=101, bin= 110010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102, bin= 1100110     end=126, end_bin= 1111110
i=103, bin= 110011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104, bin= 1101000     end=120, end_bin= 1111000
i=105, bin= 110100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106, bin= 1101010     end=126, end_bin= 1111110
i=107, bin= 110101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108, bin= 1101100     end=124, end_bin= 1111100
i=109, bin= 110110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110, bin= 1101110     end=126, end_bin= 1111110
i=111, bin= 110111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112, bin= 1110000     end=112, end_bin= 1110000
i=113, bin= 111000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114, bin= 1110010     end=126, end_bin= 1111110
i=115, bin= 111001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116, bin= 1110100     end=124, end_bin= 1111100
i=117, bin= 111010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118, bin= 1110110     end=126, end_bin= 1111110
i=119, bin= 111011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120, bin= 1111000     end=120, end_bin= 1111000
i=121, bin= 111100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122, bin= 1111010     end=126, end_bin= 1111110
i=123, bin= 111101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124, bin= 1111100     end=124, end_bin= 1111100
i=125, bin= 111110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126, bin= 1111110     end=126, end_bin= 1111110
i=127, bin= 1111111     end=127, end_bin= 1111111
i=128, bin= 10000000     end=128, end_bin= 10000000
i=129, bin= 100000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30, bin= 100000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131, bin= 100000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32, bin= 10000100     end=252, end_bin= 11111100
i=133, bin= 100001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34, bin= 100001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135, bin= 100001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36, bin= 10001000     end=248, end_bin= 11111000
i=137, bin= 100010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38, bin= 100010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139, bin= 100010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40, bin= 10001100     end=252, end_bin= 11111100
i=141, bin= 100011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42, bin= 100011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143, bin= 100011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44, bin= 10010000     end=240, end_bin= 11110000
i=145, bin= 100100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46, bin= 100100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147, bin= 100100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48, bin= 10010100     end=252, end_bin= 11111100
i=149, bin= 100101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50, bin= 100101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151, bin= 100101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52, bin= 10011000     end=248, end_bin= 11111000
i=153, bin= 100110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54, bin= 100110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155, bin= 100110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56, bin= 10011100     end=252, end_bin= 11111100
i=157, bin= 100111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58, bin= 100111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159, bin= 100111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60, bin= 10100000     end=224, end_bin= 11100000
i=161, bin= 101000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62, bin= 101000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163, bin= 101000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64, bin= 10100100     end=252, end_bin= 11111100
i=165, bin= 101001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66, bin= 101001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167, bin= 101001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68, bin= 10101000     end=248, end_bin= 11111000
i=169, bin= 101010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70, bin= 101010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171, bin= 101010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72, bin= 10101100     end=252, end_bin= 11111100
i=173, bin= 101011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74, bin= 101011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175, bin= 101011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76, bin= 10110000     end=240, end_bin= 11110000
i=177, bin= 101100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78, bin= 101100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179, bin= 101100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80, bin= 10110100     end=252, end_bin= 11111100
i=181, bin= 101101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82, bin= 101101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183, bin= 101101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84, bin= 10111000     end=248, end_bin= 11111000
i=185, bin= 101110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86, bin= 101110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187, bin= 101110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88, bin= 10111100     end=252, end_bin= 11111100
i=189, bin= 101111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90, bin= 101111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191, bin= 101111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92, bin= 11000000     end=192, end_bin= 11000000
i=193, bin= 110000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94, bin= 110000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195, bin= 110000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96, bin= 11000100     end=252, end_bin= 11111100
i=197, bin= 110001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198, bin= 110001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199, bin= 110001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00, bin= 11001000     end=248, end_bin= 11111000
i=201, bin= 110010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02, bin= 110010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203, bin= 110010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04, bin= 11001100     end=252, end_bin= 11111100
i=205, bin= 110011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06, bin= 110011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207, bin= 110011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08, bin= 11010000     end=240, end_bin= 11110000
i=209, bin= 110100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10, bin= 110100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211, bin= 110100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12, bin= 11010100     end=252, end_bin= 11111100
i=213, bin= 110101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14, bin= 110101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215, bin= 110101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16, bin= 11011000     end=248, end_bin= 11111000
i=217, bin= 110110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18, bin= 110110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219, bin= 110110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20, bin= 11011100     end=252, end_bin= 11111100
i=221, bin= 110111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22, bin= 110111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223, bin= 110111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24, bin= 11100000     end=224, end_bin= 11100000
i=225, bin= 111000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26, bin= 111000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227, bin= 111000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28, bin= 11100100     end=252, end_bin= 11111100
i=229, bin= 111001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30, bin= 111001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231, bin= 111001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32, bin= 11101000     end=248, end_bin= 11111000
i=233, bin= 111010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34, bin= 111010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235, bin= 111010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36, bin= 11101100     end=252, end_bin= 11111100
i=237, bin= 111011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38, bin= 111011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239, bin= 111011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40, bin= 11110000     end=240, end_bin= 11110000
i=241, bin= 111100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42, bin= 111100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243, bin= 111100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44, bin= 11110100     end=252, end_bin= 11111100
i=245, bin= 111101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46, bin= 111101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247, bin= 111101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48, bin= 11111000     end=248, end_bin= 11111000
i=249, bin= 111110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50, bin= 111110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251, bin= 111110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52, bin= 11111100     end=252, end_bin= 11111100
i=253, bin= 1111110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54, bin= 11111110     end=254, end_bin= 11111110
i=255, bin= 11111111     end=255, end_bin= 11111111
i=256, bin= 100000000     end=256, end_bin= 100000000
i=257, bin= 10000000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58, bin= 100000010     end=510, end_bin= 111111110
i=259, bin= 10000001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60, bin= 100000100     end=508, end_bin= 111111100
i=261, bin= 10000010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62, bin= 100000110     end=510, end_bin= 111111110
i=263, bin= 10000011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64, bin= 100001000     end=504, end_bin= 111111000
i=265, bin= 10000100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66, bin= 100001010     end=510, end_bin= 111111110
i=267, bin= 10000101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68, bin= 100001100     end=508, end_bin= 111111100
i=269, bin= 10000110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70, bin= 100001110     end=510, end_bin= 111111110
i=271, bin= 10000111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72, bin= 100010000     end=496, end_bin= 111110000
i=273, bin= 10001000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74, bin= 100010010     end=510, end_bin= 111111110
i=275, bin= 10001001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76, bin= 100010100     end=508, end_bin= 111111100
i=277, bin= 10001010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78, bin= 100010110     end=510, end_bin= 111111110
i=279, bin= 10001011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80, bin= 100011000     end=504, end_bin= 111111000
i=281, bin= 10001100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82, bin= 100011010     end=510, end_bin= 111111110
i=283, bin= 10001101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84, bin= 100011100     end=508, end_bin= 111111100
i=285, bin= 10001110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86, bin= 100011110     end=510, end_bin= 111111110
i=287, bin= 10001111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88, bin= 100100000     end=480, end_bin= 111100000
i=289, bin= 10010000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90, bin= 100100010     end=510, end_bin= 111111110
i=291, bin= 10010001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92, bin= 100100100     end=508, end_bin= 111111100
i=293, bin= 10010010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94, bin= 100100110     end=510, end_bin= 111111110
i=295, bin= 10010011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96, bin= 100101000     end=504, end_bin= 111111000
i=297, bin= 10010100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298, bin= 100101010     end=510, end_bin= 111111110
i=299, bin= 100101011     end=511, end_bin= 111111111
i=300, bin= 100101100     end=508, end_bin= 111111100

网友C:
嗯,9楼的方法更好

判断最简单

原来偶走了弯路了

网友E:
常规方法 (51 asm)

SUB_CONV_BYTE:

      ;数据先放在A中,A为转换后结果

      MOV R7, A

      MOV R6, A
      MOV A, #0FFH
      MOV R5, A
      SETB C

LP_R:                   ; loop 6 cys
        RLC A
        XCH A, R6
        RRC A      ; >>>> 右
        XCH A, R6
      JNC LP_R

      XCH A, R5

LP_L:
        RRC A
        XCH A, R7
        RLC A      ; <<<< 左
        XCH A, R7
      JNC LP_L

      ANL A, R5
      RET

网友E:
ztzer: 请把我上面的, 改为 2 bytes 的.

       ; input: R2:R3
       ; output: B:A

网友D:
哈哈,前辈现身了。

没得说,同样思路,就是写得短一点,快一点,代码少一点。

网友B:
re

9楼的B寄存器是不是可以不要?

网友D:
是呀,用R6代替更好

网友F:
我也写一个,大家PK一下

一个循环就够了,循环只计算高位的0,屏蔽低位的0只需&(val | -val)即可。
unsigned int change (unsigned int val) {
    if (val == 0)
        return 0;
    unsigned int result = (unsigned int) -1;
    unsigned int tmp = val;
    while ((int) tmp > 0) {
        result >>= 1;
        tmp <<= 1;
    }
    return result & (val | -val);
}

网友G:
终于给看懂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能自己弄出来。

网友F:
还有更简单的,但前提是该CPU被gcc支持,并且有计算前导0的

unsigned int change (unsigned int val) {
    unsigned int result = (unsigned int) -1;
    result >>= builtin_clz (val);
    return result & (val | -val);
}

网友H:
谢谢各位

决定像 耕在此行 说的那么写,跟诸位留下的程序差不多。谢谢了。

网友A:
呵呵

本人觉得做什么事情主要还是一种思路。
思路对了,具体的程序自然不是问题了。
所以很多时候,给指点一下就好,具体的程序,写了半天,提问的人还不一定看得明白。

网友D:
想了一下,还有一种思路更快,还未验证,待会试一下

网友D:
24周期,这个应是最快的吧,呵呵!

待转数据放在R7,转完后放于ACC

CONVERT:
    MOV A,#00000011b
    CJNE R7,#10H,$+3
    JC L1
    MOV A,#00111111b
L1: CJNE A,7,$+3
    JC L2
    RRC A        ;00000001  00011111
    SJMP L3
L2: RLC A        ;00000111  01111111
L3: CJNE A,7,$+3
    JNC L4
    RLC A        ;00000011  00001111 00111111 11111111
L4: MOV R6,A
    MOV A,R7
    CPL A
    INC A
    ORL A,R7
    ANL A,R6
    RET

网友I:
方法很多嘛

好像我们今天微机原理实验的考试题目啊,easy!

网友I:
宿舍要熄灯了,要不给你写个程序

明天再来...

网友J:
如果只是一个8BIT字节,还是查表的好

楼主:
我只要一个思路。

实际中我的数是有12位的,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先从左判断,看判断到第几位为1,然后在从右判断,判断到第几位为1.然后将它们中间的位全定义为1.

网友F:
已经告诉你右边不需要判断,还不懂吗?

人家ljm810010可是一说就明白,LZ要多努力啊。

网友E:
【非典1】18 周期 90 bytes

SUB_CONV:
     MOV B, A           ;1
     ANL A, #11111100B  ;2
     CJNE A, B, LR1     ;4
       ANL A, #11110000B;5
       CJNE A, B, LR2   ;7
         ANL A, #11000000B;8
         CJNE A, B, LR3 ;10
           ;RET
           NOP       ;11
           NOP       ;12
           SJMP LR88B ;14
;----------------------------
LR1:
      MOV A, B           ;5
      ANL A, #00111111B  ;6
      CJNE A, B, LRL11   ;8
        ANL A, #00001111B ;9
        CJNE A, B, LRL12  ;11
          ANL A, #00000011B;12
          CJNE A, B, LRL13 ;14
LR88B:
            SJMP LR88      ;16

LRL11:
        ;MOV A, #01111110B; 9
        ;ORL A, B         ; 10
        ;RET
        ORL B, #01111110B ;10
        NOP               ;11

LRL12:
       ; MOV A, #00011110B;12
       ; ORL A, B         ;13
       ; RET
        ORL B, #00011110B ;13
        NOP               ;14

LRL13:
        MOV A, #00000110B;15
        ORL A, B         ;16
        RET
;--------------------------------
LR2:
      MOV A, B           ;8
      ANL A, #00111111B  ;9
      CJNE A, B, LR21    ;11
        ANL A, #00001111B;12
        CJNE A, B, LR22  ;14
          ;RET
          SJMP LR88      ;16

LR21:
        ;MOV A, #01111000B;12
        ;ORL A, B         ;13
        ;RET
        ORL B, #01111000B ;13
        NOP               ;14
LR22:
        MOV A, #00011000B;15
        ORL A, B         ;16
        RET
;-------------------------------
LR3:
      MOV A, B           ;11
      ANL A, #00111111B  ;12
      CJNE A, B, LR31    ;14
        ;RET
        SJMP  LR88       ;16
LR31:
      MOV A, #01100000B  ;15
      ORL A, B           ;16
LR88:
      RET

网友D:
dengm啊,你让别人逞一次强行不行? ^_^

【非典】 一出鬼神惊,非要稳坐盟主地位。

网友K:
好闲的人。。。

网友E:
【非典2】21 周期 55 bytes

SUB_CANV:
       MOV R7, A     ;1
       ANL A, #0FH   ;2
       ADD A, #(DT_TAB-$-3) ;3
       MOVC A, @A+PC ;5
       JNZ L1        ;7
         MOV A, R7   ;8
         SWAP A      ;9
         ADD A, #(DT_TAB-$-3) ;10
         MOVC A, @A+PC ;  ;12
         MOV R7, A     ;13
         MOV A, #0FH   ;14
L1A:
         ANL A, R7     ;15
         SWAP A        ;16
         SJMP L3       ;18

L1:
       XCH A, R7     ;8
       ANL A, #0F0H  ;9
       JNZ L2        ;11
         MOV A, #0F0H;12
         SJMP L1A    ;14

L2:
       SWAP A        ;12
       ADD A, #(DT_TAB-$-3) ;13
       MOVC A, @A+PC ;15
       ORL A, #0FH   ;16
       XCH A, R7     ;17
       ORL A, #0F0H  ;18
L3:
       ANL A, R7     ;19
       RET

DT_TAB:
       DB 00000000B ;0000
       DB 00011111B ; 0001
       DB 00111110B ; 0010
       DB 00111111B ; 0011
       DB 01111100B ; 0100
       DB 01111111B ; 0101
       DB 01111110B ; 0110
       DB 01111111B ; 0111
       DB 11111111B ; 1001
       DB 11111110B ; 1010
       DB 11111111B ; 1011
       DB 11111100B ; 1100
       DB 11111111B ; 1101
       DB 11111110B ; 1110
       DB 11111111B ; 1111
;------------------END  OF SUB_CANV -----

网友D:
呵呵,正编着一个18cys,66byt的,还没验证,又被抢先了

方法相似,也是查表,还有一个21cys,50bytes的。

网友E:
【非典3(终结)】15 周期 69 bytes

SUB_CANV:
         MOV B, A            ;1
        ANL A, #00111111B   ;2
        CJNE A, B, L2       ;4
          ; 00XX-XXXX
          ANL A, #00001111B ;5
          CJNE A, B, L1     ;7
            ;0000-XXXX
            ADD A, #(DT_TAB-$-3) ;8
            MOVC A, @A+PC     ;10 SSSS-XXXX
            ANL A, #11110000B ;11
            SWAP A            ;12
            NOP               ;13
            RET

L1:     ;00??-XXXX
         ADD A, #(DT_TAB-$-3) ;8
         MOVC A, @A+PC        ;10  SSSS-XXXX
         ANL A, #00001111B     ;11
         ORL A, #00010000B     ;12
         ORL A, B              ;13
         RET

L2:     ;??XX-XXXX
        ANL A, #00001111B ;5
        JZ L3             ;7
          ;??XX-XXXX
          ADD A, #(DT_TAB-$-3) ;8
          MOVC A, @A+PC         ;10  SSSS-XXXX
          ANL A, #00001111B     ;11
          ORL A, #01110000B     ;12
          ORL A, B              ;13
          RET

L3:     ;??XX-0000B
         MOV A, B ;8
         SWAP A   ;9
         ADD A, #(DT_TAB-$-3) ;10
         MOVC A, @A+PC         ;12  ;SSSS-XXXX
         ANL A, #11110000B     ;13
         RET

DT_TAB:
       DB 00000000B ;0000
       DB 00011111B ; 0001
       DB 00101110B ; 0010
       DB 00111111B ; 0011
       DB 01001100B ; 0100
       DB 01111111B ; 0101
       DB 01101110B ; 0110
       DB 01111111B ; 0111
       DB 10001000B ; 1000
       DB 11111111B ; 1001
       DB 11101110B ; 1010
       DB 11111111B ; 1011
       DB 11001100B ; 1100
       DB 11111111B ; 1101
       DB 11101110B ; 1110
       DB 11111111B ; 1111

 ;-----------END  OF SUB_CANV -----

网友D:
晕,又慢了

18周期,66字节
;=================================
Convert:
    mov r7,a
    mov r6,a
    anl a,#00001111b
    add a,#(Tab1-$-3)
    movc a,@a+pc
    xch a,r7
    swap a
    anl a,#00001111b
    add a,#(Tab2-$-3)
    movc a,@a+pc
    add a,r7
    movc a,@a+pc
    orl a,r6
    ret

Tab0: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110b,00000000b,00011110b,00011000b,00011110b
        db 00000000b,01111110b,01111000b,01111110b,01100000b,01111110b,01111000b,01111110b
Tab1:    db 2,3,3,3,4,5,5,5,4,5,5,5,4,5,5,5
Tab2:    db 0,4,4,4,8,12,12,12,8,12,12,12,8,12,12,12

20周期,54字节
;==============================
Convert:
    mov r7,a
    mov r6,a
    anl a,#00001111b
    add a,#(Tab1-$-3)
    movc a,@a+pc
    xch a,r7
    swap a
    anl a,#00001111b
    add a,#(Tab1-$-3)
    movc a,@a+pc
    rl a
    rl a
    add a,r7
    movc a,@a+pc
    orl a,r6
    ret
Tab1:    db 4,5,5,5,6,7,7,7,6,7,7,7,6,7,7,7,0,0
Tab0: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110b,00000000b,00011110b,00011000b,00011110b
        db 00000000b,01111110b,01111000b,01111110b,01100000b,01111110b,01111000b,01111110b

网友D:
15周期,32字节,嘿嘿,呵呵,我是欧阳疯,呼呼,哈哈...

Convert:
    mov  r7,a
    rr   a
    orl  a,r7
    anl  a,#55h
    mov  r6,a
    swap a
    rl   a
    orl  a,r6
    anl  a,#0fh
    add  a,#(Tab-$-3)
    movc a,@a+pc
    orl  a,r7      ;dengm的点睛之笔
    ret
Tab:db  00h,00h,00h,1eh,00h,06h,18h,1eh,00h,7eh,60h,7eh,78h,7eh,78h,7eh
    end

用C来表达,就这两句:
  Dest=(Source|(Source>>1))&0x55;
  Dest=Tab[(Dest|(Dest>>3))&0x0f]|Source;

网友E:
14 CYS 76 BYTES, 太长了. 还是LJM810010的算法有〖创新〗!

SUB_CANV:
        MOV B, A            ;1
        ANL A, #00111111B   ;2
        CJNE A, B, L2       ;4
          ; 00XX-XXXX
          ANL A, #00001111B ;5
          CJNE A, B, L1     ;7
            ;0000-XXXX
            ADD A, #(DT_TAB1-$-3) ;8
            MOVC A, @A+PC     ;10 SSSS-0000
            SWAP A            ;11
            NOP               ;12
            RET

L1:     ;00??-XXXX
         ADD A, #(DT_TAB2-$-3) ;8
         MOVC A, @A+PC         ;10  0001-XXXX
         ORL A, B              ;11
         NOP                   ;12
         RET

L2:     ;??XX-XXXX
        ANL A, #1111B ;5
        JZ L3             ;7
          ;??XX-XXXX
          ADD A, #(DT_TAB2-$-3) ;8
          MOVC A, @A+PC         ;10  0001-XXXX
          ORL A, #01110000B     ;11
          ORL A, B              ;12
          RET

L3:     ;??XX-0000B ;7
         MOV A, B ;8
         SWAP A   ;9
         ADD A, #(DT_TAB1-$-3) ;10
         MOVC A, @A+PC         ;12  ;SSSS-0000
         RET

DT_TAB1:
       DB 00000000B ;0000
       DB 00010000B ; 0001
       DB 00100000B ; 0010
       DB 00110000B ; 0011
       DB 01000000B ; 0100
       DB 01110000B ; 0101
       DB 01100000B ; 0110
       DB 01110000B ; 0111
       DB 10001000B ; 1000
       DB 11110000B ; 1001
       DB 11100000B ; 1010
       DB 11110000B ; 1011
       DB 11000000B ; 1100
       DB 11110000B ; 1101
       DB 11100000B ; 1110
       DB 11110000B ; 1111

DT_TAB2:
       DB 00000000B ;0000
       DB 00011111B ; 0001
       DB 00011110B ; 0010
       DB 00011111B ; 0011
       DB 00011100B ; 0100
       DB 00011111B ; 0101
       DB 00011110B ; 0110
       DB 00011111B ; 0111
       DB 00011000B ; 1000
       DB 00011111B ; 1001
       DB 00011110B ; 1010
       DB 00011111B ; 1011
       DB 00011100B ; 1100
       DB 00011111B ; 1101
       DB 00011110B ; 1110
       DB 00011111B ; 1111

网友D:
呵呵,9周期,79字节

这样下去意义不大了,楼主都没说有什么实际应用的意义。

;===========9周期 79字节=============
Convert:
    mov  r7,a
    anl  a,#3fh
    cjne a,7,L1
    add  a,#(Tab-$-3)
    movc a,@a+pc
    ret

L1: mov a,#81h
    subb a,r7
    orl  a,r7
    ret

Tab:db 00H,01H,02H,03H,04H,07H,06H,07H,08H,0FH,0EH,0FH,0CH,0FH,0EH,0FH
    db 10H,1FH,1EH,1FH,1CH,1FH,1EH,1FH,18H,1FH,1EH,1FH,1CH,1FH,1EH,1FH
    db 20H,3FH,3EH,3FH,3CH,3FH,3EH,3FH,38H,3FH,3EH,3FH,3CH,3FH,3EH,3FH
    db 30H,3FH,3EH,3FH,3CH,3FH,3EH,3FH,38H,3FH,3EH,3FH,3CH,3FH,3EH,3FH

    end

网友L:


网友E:
12 CYS 42 BYTES ...这是改 ljm810010 的!!!

;===========12周期 42字节=============
CONVERT:
         MOV R7, A            ;1
         ANL A, #11110000B    ;2
         JZ L2                ;4
           ANL A, #11000000B  ;5
           CJNE A, #0, L1     ;7
             SUBB A, R7       ;8
             ANL A, #00011111B;9
             ORL A, R7        ;10
             RET              ;12

L1:
             MOV A, #80H      ;8
             SUBB A, R7       ;9
             ORL A, R7        ;10
L1B:         RET              ;12

L2:
         MOV A, R7           ;5
         ADD A, #(TAB-$-3)   ;6
         MOVC A, @A+PC       ;8
         SJMP L1B            ;10
TAB:
     db 00H,01H,02H,03H,04H,07H,06H,07H
     DB 08H,0FH,0EH,0FH,0CH,0FH,0EH,0FH

;$$$$$$$$$$$$$$$ END OFF SUB CONVERT $$$

;===========13周期 46字节=============
Convert:
    mov  r7,a          ;1
    anl  a,#00111111B  ;2
    cjne a,7,L1        ;4
      ANL A, #00001111B;5
      CJNE A, 7, L2    ;7
        add  a,#(Tab-$-3) ;8
        movc a,@a+pc      ;10
        NOP
        ret               ;12

L1:
    MOV A, #(10000000B+1) ;5
    subb a, r7            ;6
    NOP
    NOP
    SJMP L3               ;10

L2:
    mov a,#(11100000B+1)  ;8
    subb a,r7             ;9
    ANL A, #00011111B     ;10
L3:
    orl  a,r7             ;11
    ret                   ;13

Tab:db 00H,01H,02H,03H,04H,07H,06H,07H,08H,0FH,0EH,0FH,0CH,0FH,0EH,0FH
;$$$$$$$$$$$$$$$ END OFF SUB CONVERT $$$

网友E:
最快/最大/难度最低的: 6 CYS 261 BTTES

CANVERT:
       JNZ L1    ;2
         SJMP L2 ;4
L1:
      MOVC A, @A+PC ;4
L2:
      RET           ;6
     ;  DB  00
     DB 1
     DB 2
     DB 3
     DB 4
     DB 7
      ......
      .....
     DB 254
     DB 255

网友D:
疯了疯了,俺不玩了,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变欧阳疯了

来个总结,能否用程序的执行时间与代码长度的乘积作为评分标准?如果合理的话,呵呵41楼程序15*32=480比45楼程序12*41=492略胜一筹;不过我总觉得返回指令RET的时间不应算在内,因为过程完了,要返回是以后的事了。如果这样算的话,45楼10*41=410又比41楼13*32=416优胜一点~~~

网友C:
拜托,别人要得是12位或者任意多位

网友L:
4周期,259字节……

CANVERT:
      MOVC A, @A+PC ;2
      RET           ;4
     DB 1
     DB 2
     DB 3
     DB 4
     DB 7
      ......
      .....
     DB 254
     DB 255

网友E:
评分标准: 时间 * 10 + 空间 * 1 = 资源

     时间 * 10  + 空间 * 1     ; 一般用 10 个bytes 换 1 周期比较合理

46楼:  6 * 10 + 261 = 321 (单位资源)
45楼: 12 * 10 + 42  = 162 (单位资源)
43楼:  9 * 10 + 79  = 169 (单位资源)
42楼: 14 * 10 + 76  = 216 (单位资源)
41楼: 15 * 10 + 32  = 182 (单位资源)

45楼与43楼 并列第一 41楼第二

网友C:
还得再加上冥思苦想的时间...

绝对是我6楼的观点得第一

网友E:
LZ 要12bits 或者任意多位, 可参考 41楼/43楼/45楼..我也不玩了

网友D:
RE:49楼,你认为46楼的有冗余语句吗?

你程序有BUG。demgn的程序每条指令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网友C:
45楼的有BUG

网友E:
45楼有Bug, 已从写 bytes 与 cys 不变

;*********  12 周期  42 bytes
Convert:
         MOV R7, A            ;1
         ANL A, #11110000B    ;2
         JZ L2                ;4
           ANL A, #11000000B  ;5
           CJNE A, #0, L1     ;7
             SUBB A, R7       ;8
             ANL A, #00011111B;9
             ORL A, R7        ;10
             RET              ;12

L1:
             MOV A, #80H      ;8
             SUBB A, R7       ;9
             ORL A, R7        ;10
L1B:         RET              ;12

L2:
         MOV A, R7           ;5
         ADD A, #(TAB-$-3)   ;6
         MOVC A, @A+PC       ;8
         SJMP L1B            ;10
TAB:
     db 00H,01H,02H,03H,04H,07H,06H,07H
     DB 08H,0FH,0EH,0FH,0CH,0FH,0EH,0FH

;$$$$$$$$$$$$$$$ END OFF SUB CONVERT $$$

网友E:
43楼: 9周期,79字节, 可改为 78 字节.

       MOV R7, A
       ADD A, #11000000B
       JNC L1
         MOV A, #81H
         SUBB A, R7
         ORL A, R7
         RET
L1:
      ADD A, #(0100000B+TAB-$-3)
      MOVC A, @A+PC
      RET

Tab:db 00H,01H,02H,03H,04H,07H,06H,07H,08H,0FH,0EH,0FH,0CH,0FH,0EH,0FH
    db 10H,1FH,1EH,1FH,1CH,1FH,1EH,1FH,18H,1FH,1EH,1FH,1CH,1FH,1EH,1FH
    db 20H,3FH,3EH,3FH,3CH,3FH,3EH,3FH,38H,3FH,3EH,3FH,3CH,3FH,3EH,3FH
    db 30H,3FH,3EH,3FH,3CH,3FH,3EH,3FH,38H,3FH,3EH,3FH,3CH,3FH,3EH,3FH

网友E:
11 CYS 56 BYTES : 用 2 周期换 23 字节. 不练脑了.

       ; 11 CYS  56 BYTES
CONV:
       MOV R7, A          ;1
       ANL A, #11100000B  ;2
       JZ L2              ;4

         CJNE A, #00100000B, L1 ;6
           SUBB A, R7           ;7
           ORL A, R7            ;8
           ANL A, #00111111B    ;9
           RET                  ;11

L1:
        MOV A, #80H  ;7
        SUBB A, R7   ;8
        ORL A, R7    ;9
        RET          ;11

L2:
        MOV A, R7         ;5
        ADD A, #(TAB-$-3) ;6
        MOVC A, @A+PC     ;7
        NOP               ;9
        RET               ;11

Tab:db 00H,01H,02H,03H,04H,07H,06H,07H,08H,0FH,0EH,0FH,0CH,0FH,0EH,0FH
    db 10H,1FH,1EH,1FH,1CH,1FH,1EH,1FH,18H,1FH,1EH,1FH,1CH,1FH,1EH,1FH

网友D:
呵呵,上面这个应是[终结]版了

周未应去陪女友,怎么还这么多人混坛?哎,搞技术的 ~~

网友D:
5/3两判,之前也想过,拼凑了几次都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E:
[终结]版: 11(周期) 44(字节)

;      11(周期)*10+44(字节)=154   [终结]版

CONVERT:
      MOV R7, A         ;1
      ADD A, #11011111B ;2
      JC L100           ;4
       ; 0 TO 00100000B
        JB ACC.4, L80   ;6
          ADD A, #(00100001B+TAB50-$-4);7
          MOVC A, @A+PC ;9
          RET ;11

TAB50:
       DB   1, 2, 3, 4, 7, 6, 7, 8
       DB  15,14,15,12,15,14,15,16

L80:
        CPL A        ;7
        ANL A, #01FH ;8
        ORL A, R7    ;9
        RET          ;11

L100:
      ADD A, #11100000B ;5
      JC L110           ;7
        CPL A           ;8
        ORL A, R7       ;9
        RET             ;11
L110:
      XRL A, #00111111B;8
      ORL A, R7        ;9
      RET              ;11

;------------------------------------
12(周期)*10+32(字节)=152
CONVERT8:
      MOV R7, A         ;1
      ADD A,    #11101111B ;2
      JC LL100          ;4
       ; 0 TO   00010000B
         ADD A, #00001100B
         JC LL80
           MOV A, R7
           SJMP LL90
LL80:
           XRL A, #00001011B
           ANL A, #111B
           ORL A, R7
LL90:
        RET ;12
;=============================
LL100:
      ADD A, #11010000B
      JC LL110
        CPL A
        ANL A, #11111B
        ORL A, R7
        RET  ;12
LL110:
      XRL A, #00111111B
      ORL A, R7
      NOP
      RET ;12
;-----------------------------

网友D:
天啊,dengm同志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了。

这怎么行,无敌的感觉是很痛苦喔!
I真的服了YOU!

网友E:
61楼 的 ASM 已严格test, 绝对没Bug

楼主:
各位都是高人,现在我说下我的意义吧

实际意义是我接了一排子的传感器,每个位表示一个传感器,用来检测轮胎宽度,12个传感器一字排开,当测到哪几个传感器有效时判断它们之间的宽度。我不像个位汇编高人,我只让我的程序能正常运行,没有你们那种力求完美的心。程序我也弄好了,就是先从左到右检测,遇到1记下第几位,在从右往左,遇到1记住第几位。简简单单的实现,但对各位的佩服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E:
有意义, 就给一个 16 bit 的给LZ

CONVERT:
       ;INPUT:
       ;      B:A     B:BIT9..15 A:BIT0..7
       ;OUTPUT:
       ;      B:A
       JNZ L_CV_11
         ACALL L_CV10
         XCH A, B
         RET

L_CV_11:
       XCH A, B
       JZ L_CV10
         ORL A, #1
         CALL L_CV
L_CV10:
         XCH A, B
L_CV:
         MOV R7, A
         ANL A, #0F0H
         JZ L_CV1
           ANL A, #11000000B
           MOV R6,#00011111B
           JZ L_CV2
             MOV R6, #01111111B
             SJMP L_CV2

L_CV1:
           MOV A, R7
           ANL A, #1100B
           JZ L_CV3
             MOV R6, #111B
L_CV2:
             MOV A, R7
             CPL A
             INC A
             ANL A, R6
L_CV3:       ORL A, R7
             RET
;--------------------------------

网友D:
楼主早说,根本就是两回事。

你需要的只是左右两边的“1”之间的间距,中间的要不要填充为1根本不重要。忽悠啊...

网友E:
左右两边的“1”之间的间距

CONV:
        ; INPUT: B:A
        ; OUTPUT: A

         MOV R6, #0
         MOV R7, #1
         CLR F0
         CALL L_CV
         MOV A, B
         CALL L_CV
         MOV A, R6
         RET

L_CV:
         MOV R5, #8
L_CV1:
         RRC A
         JB F0, L_CV5
           JNC L_CV8
             SETB F0
             INC R6
             SJMP L_CV8

L_CV5:
          INC R7
          JNC L_CV8
            MOV R6, A
            MOV A, R7
            XCH A, R6
L_CV8:
         DJNZ R5, L_CV1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