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谁能告诉我如何用80C51实现PWM!

楼主(2008-12-12):
(无正文)

网友A:
假设做一个这样的PWM

分度为1MS,周期是1S的PWM.

设全局变量
t 累加计数器
th 正脉宽

开一个1MS定时器,
中断服务程序里t++,
若:t>th则在PWM管脚输出高电平
否则:在PWM管脚输出低电平

网友B:
建议先搞懂什么是PWM

楼主:
再次求救

我懂什么是PWM,但是如何用汇编语言实现哪?

网友A:
我倒,有这样请教问题的么?

楼主:
抱歉

我没学过C语言,我只学过汇编语言!

网友C:
楼主是懂PWM这三个字母的意思而已吧

懂什么是PWM的话就不用这样问了

网友D:
假设你要做一个8位分辨率的PWM.精度1/256

1,设定一个定时中断时钟。
2,RAM中定义2个单元,假设为X和Y,这里X作为256计数器用,Y就是你要输出的PWM值。使用时把输出的PWM值(0-255)装入Y单元就好。
3,程序中,定时中断里,X加一,
              X<Y,引脚输出1.
              X>=Y引脚输出0.
          中断返回。
4,同样道理可以做16位的PWM。

网友A:
建议楼主先去阅读一些程序

不管是汇编写的还是C写的,
仔细分析每一条语句的作用,
然后在此基础上修改并调试。
积累多了自然就知道该如何用语言去实现算法。

网友E:
PWM = Please Waive Me

Please Wake Me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