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F9454应用电路的疑问!

楼主(2008-12-13):
    SCF9454应用电路的疑问!
   附图中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他直接接芯片和电源,百思不得其解!
望告之!

楼主:
附件2中需不需要扩流?

   附图2中需不需要扩流?
  是否直接加5V电到LED?我觉得直接加5V电到LED是否更合适,电流更大 ?

网友A:
同问

只知道P0.2控制三极管的导通与截止,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或许后面还接一个负载吧,这样的话可以通过P0.2这个端口控制后面负载的通断,达到控制的目的……

楼主:
没有负载!

  没有负载!有几个成熟产品就是这样!

网友B:
可能是关机后的放电通道

或者是其它什么作用.
如果确定电路没有问题,则分析意义不大,因为别人有什么想法很难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