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如何实现PID算法

楼主(2008-12-14):
PID算法如何在单片机中实现,谁给提供一点思路吧!
系统是一个惯性环节,不能出现超调,要求响应时间快,精度高。

网友A:
多用google

多学习理论,理论计算如果没有问题了。

如何实现花点心思就可以实现了。

实在还是不行,我的博客上有一些粗略的实现思路。

网友B:
这首先是一个控制理论问题

先把理论搞懂,编程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