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单片机上电时串口乱发数据...

楼主(2008-12-15):
    我的系统中用了4片6N137将单片机的2个串口(4根线)光电隔离,然后在接口侧用了另一组5V电源供电给MAX232后接入2个DB-9插座。
    默认状态下单片机TOUT线在光耦输出侧是高电平(因为有上拉电阻)
    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上电时这串口会随机发送一个0xFX(前面那个F是固定的0xF,X则是随机的)的乱码。
    我现在怀疑是单片机上电顺序问题...因为串口那一路的电源上电速度是最快的,直接由开关电源供应,而单片机系统所用的电源则是将串口这一路的5V通过一个3000V隔离的5V转5V的DC-DC模块供应,所以上电速度肯定慢于前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上电时不要管它就是呀

等四周都清净下来了再来收拾

楼主:
因为现在用的是帧传输,所以是没什么影响...

但有这么个问题总是多多少少有些不爽....现在没办法了干脆就拿它当开机信号用,上位机收到这个F开头的数据就认为从机上电完成了- -......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下图吧!

建议你把图贴上来好分析!我觉得合理的电路完全可以避免的!

网友B:
“上位机收到这个F开头的数据就认为从机上电完成了”

这么做不妥。我这边虽然不是LZ的这种应用,但上电串口有时候会收到0x00或0xff,上位机判断从机是否正常上电有单独的测试通讯的命令帧。

楼主:
自我感觉也是不妥......

但举这个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
这个可恶的乱码是每次上电都有- -...................
另外单位里示波器出故障波形都没得看,郁闷~~

现在准备等到那个破示波器修好,或者干脆换个方案得了..

话说...ADI新出的ADM3251A(隔离式的RS232收发器)有谁用过了呢?效果如何?貌似3美元的报价比我的DC-DC隔离方案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