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软仿真(simulator)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8-12-18):
最近想评估一下mcu(51系列,arm)执行一些数**算所花费的时间。在keil c51和keil for arm选择debug中的simulator。执行后debug后,regs标签处有一个sec的可以看到执行时间。
问题是这样的。在“options for target”中“target”标签处有一个晶振频率的输入项。而一般mcu都会初始化相应的时钟频率,如使用内置时钟,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的值而改变时钟频率。
这种情况下的软仿真(simulator),mcu是以哪种速度在执行指令?

在“options for target”中“debug”标签的“simulator”下有个“limit speed to real-time”的选择,这个选择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