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怎样定义函数的绝对地址??

楼主(2008-12-19):
比较着急,多谢各位了。。。

网友A:
函数最好不要绝对定位,实在要的话可以按下面方法操作:

在工程的Option   For   Target   -   BL51   Locate页的CODE编辑框内填入“?PR?_函数名?文件名(地址)”,多个定位用“,”隔开。

例如,将main.c中的delay函数定位到0x200:

?PR?_delay?main(0x200)

网友B:
computer00的方法是可以的

其实是通过连接器来控制的,也可以直接用混合编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