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的字库怎么弄的噢?

楼主(2008-12-20):
请问一下,我想用液晶显示12x12的字体。字库是怎么弄的?下载还是自己通过什么工具弄?谢谢了!

网友A:
下载个软件弄,自己做也可以。12x12估计不太好做

如果想美观的话……

网友B:
找个字模软件

网上很多字模软件,找找。
如果是普通液晶,黑白,非彩,估计占用的还是16的空间。

网友C:
不错的话题,值得探讨,包括字库的压缩

网友D:
你是需要全字库,而是固定的若干个字

如果需要全字库,CPU的FLASH空间不够的话,可以需要一片专门的存储芯片。

网友E:
12点阵的汉字库应该有现成的

不过现在记不得了(好象UCDOS6里有),找找以前的老软件吧,说不定能发现不少宝贝.

网友F:
下载一个 字模软件

网友G(2012-06-16):
用软件取字模的呀。这个软件合适你:PCtoLCD2002.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