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板

楼主(2008-12-20):
有个项目,对AD要求很高,主要是采集光信号,但是光信号很弱,板上大部分是模拟电路,有较少的数字部分,LAYOUT时是对模拟地还是对数字地铺地好些.

楼主:
奇怪我的帖子问题回复的人很少

网友A:
同情但不代表我能说对,仅供参考

(1)通常是对弱信号先放大,相对降低干扰的影响
(2)弱信号走线尽可能短
(3)模拟地对弱信号圈地
(4)使用沟槽提高与相邻信号的绝缘电阻

网友B:
铺地当然是分两块铺

  模拟地铺一块,数字地铺一块,两块地之间连接一颗磁珠,600R@100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