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思路新颖的矩阵键盘扫描程序

楼主(2008-12-21):
以前对于矩阵键盘的扫描都是纯粹的行列扫描,无意当中在国外网站上发现一个老外写的扫描程序,很有新意传上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21191650535.rar

网友A:
这有什么新颖

不就是通过循环让端口输出低电平,再通过查表看是哪个按下,再查找显示代码显示出来.
我把代码整理了一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display P1
#define keyboardCode P2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initialKeyboardCode[] = { 0xef, 0xdf, 0xbf, 0x7f }; // Set the initial keyboard code.

uchar code getKeyboardCode[] = {
0xee, 0xed, 0xeb, 0xe7, 0xde, 0xdd, 0xdb, 0xd7,     // When the keyboard pressed
0xbe, 0xbd, 0xbb, 0xb7, 0x7e, 0x7d, 0x7b, 0x77 };   // down ,the mcu will get one of them.

uchar code theActionCode[] = {
0xf7, 0xf4, 0xf1, 0xf0, 0xf8, 0xf5, 0xf2, 0xf0,     // The display code, you can rewrite
0xf9, 0xf6, 0xf3, 0xf0, 0xf8, 0xf5, 0xf2, 0xf0
 }; // them if you want . But the code you rewrite must correspondence
// with the ”getkeyboardCode”.

void KeyboardScan(void)
{
    uchar sender = 0x00;
    uchar counterOne = 0x00;
    uchar counterTwo = 0x00;

    for(counterOne=0x00; counterOne<4; counterOne++)    // 轮流输出低电平
    {
        keyboardCode = initialKeyboardCode[counterOne]; // Load the initialKeyboardCode
        sender = keyboardCode; // Get the keyboardCode when the keyboard press down

        // perhaps a delay here.
        for(counterTwo=0x00; counterTwo<16; counterTwo++)
        {
            // When a geyKeyboardC ode equal to the sender ,
            if(sender==getKeyboardCode[counterTwo]) // 查表按键
            {
                // Then load the display code from the theActioncode
                display = theActionCode[counterTwo]; // 查表显示代码
                // You can write you control functions here too.
            }
        }
    }
}

// The test main function.
void main(void)
{
    display = 0x00;
    while(1)
    {
        KeyboardScan();
    }
}
// You can refer to the circuit below.

网友B:
新颖,简洁,但功能不强。

用该方法时,多个按键同时按下等效于无按键,这在简单应用下应该够了。
我更喜欢像电脑键盘那样支持多个按键同时按下的键盘,我写了一个有这样功能的程序,而且能判别矩阵键盘的“矩形三键”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