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片**有电的时候检查时间是否超过指定时间即可

楼主(2008-12-22):
如何设计定时开关灯方案;我要用一个遥控器开关一个白炽灯,要求有时钟计时。我的遥控器按一下能够定时一个月,一个月后自动关机。如果一个月未到按一下还能加一个月。我想时钟芯片有电池供电,可单片机有时会不供电。如何检测日期是否到了呢。如何控制这个时间和采集这个时间我一直没有想好,如何解决呢?

网友A:
遥控时单片机供着电吗?

如果遥控时单片机供着电,用游丝加齿轮组可以实现.

楼主:
dd

遥控时单片机供着电,什么是游丝加齿轮组,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网友C:
没电肯定不能记录时间呀!

如果要对单片机停止供电,用电池加时钟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D:
最难减小功耗的是无线接收电路

平时 MCU 可以休眠,外部时钟芯片每隔一段时间唤醒 MCU。

也可以不用时钟芯片,单片机电路很容易就做到 5uA 以内(例如用 MSP430 系列 MCU + 休眠模式),而无线接收电路则不能休眠,否则就不能及时收到无线信号。
单片机可以每隔一段时间由定时器唤醒,也可由无线接收电路唤醒,处理完必要的计时和其它任务后接着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