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电子秤的兄弟吗

楼主(2008-12-22):
用双积分做的电子秤。200kg的传感器,最大称重设置为150kg。测试时用25kg标定,分度为5g, 标定后放上10KG的砝码显示9.995kg。这个误差允许吗,正常吗?这个有标准吗?请高手指点,谢谢先!

网友A:
一般允许1/1000的误差,应该正常

其实看你重物放的位置也影响你的称重结果

网友B:
你试试放低重量测试看看

  测量一下小信号非线性差异,

  最好还要使用几块电路板测试一致性问题

网友C:
loadcell

做电子秤关键是要做什么精度的秤,比如普通的三级秤,要求是达到1/3000的精度,即满量程为150kg的话,要做到3000个分度数,如果每个分度数是50g,则刚够该分度要求,精度指标是在500个分度数内达到0.5d,按你的10kg范围在500个d 以内,误差应为25g以内就满足三级秤精度指标,而你现在的显示值是9.995,如果将显示的分辨率也设为0.050kg,表的显示就为10.000kg,按你的说明,做到三级秤的精度没有太大问题.主要是仪表的显示精度可以很高,但传感器的精度如果达不到要求,总体的秤精度便达不到设计要求.

楼主:
谢谢回复

谢谢楼上几位。

楼主:
zhangjc101 你好!

zhangjc101你好!能讲一下一级秤和二级秤的精度指标吗?这个标准哪里可以查得到。如果你有,方便的话发我一份,谢谢!
wsl-721@163.com

网友D:
学习了

学习了,最近也要做电子秤

网友E:
如果分度是5G,肯定上符合要求 的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

内码值,差值在变化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标定时25KG砝码对应内码变化250000,测试时,同样重砝码内码值变化只有为249996。

网友A:
这个很正常啊,传感器都会有漂移的

楼主:
双积分能做到1/30000的精度吗

传感器是C3 1/3000的,电路是用OP07,0P117组成的双积分电路。有人说,虽然传感器精度不够,通过电路和软件弥补,可以做到1/30000,国内都是这样做的。有人做过吗,我感觉要求有点高。

网友B:
是有可能

  不过这样做一致性很差,必须每一个都单独校准

楼主:
谢谢大家,欢迎继续讨论。

楼主:
重物放上一段时间就往上飘移

重物放上一段时间就往上飘移,10 000 g 会变成10 001g 怎么处理啊 头痛死了

网友A:
你的称应该要动态刷新零点和滤掉干扰处理

不过一般放长时间传感器都会有漂移,要是在允许的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F:
用双积分做1/30000太难了

15kg的秤,分度值是5g
150kg的秤,分度值是50g。
做1/30000,传感器,AD都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