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手册上这几个参数怎么理解

楼主(2008-12-22):
(无正文)

楼主:
照我的理解

Ioh是设置成输出高电平,因为外部负载,电压降到Vdd-0.4时,端口输出的电流
Iol是设置成输出低电平,因为外部负载,电压升到0.4时,端口输入的电流,对应输出是负值

咋和手册上反了呢???

网友A:
这可是基本参数

楼主:
不管基本不基本

不清楚就是不清楚,谁给解解惑呀

网友B:
没反,流进节点的是正,流出节点的是负,以便统一计算电

所有IC都是这样的

网友C:
灌/拉电流为4MA,

灌/拉电流为4MA,
短路时超过45/50MA可能会导致LATCH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