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78P153S燒錄後的問題---請教版主,匠人,救火

楼主(2008-12-23):
LED, ic, MCU, SMC, tc
請教各位高人:

    用義隆EM78P153S MCU,寫了個漸變閃燈程序.試驗調試均OK,做樣辦時發現以下奇怪問題.

    該程序實現四組LED漸變,有一組漸變加閃爍;

    寫好程序,調試OK後,燒入IC裝功能板,出現兩種狀況: 一是,程序正常,LED漸變閃爍OK;  二是,三組漸變基本正常,肉眼還是看不出.另一組漸變閃爍出現明顯不同的閃爍.
    問過相關人士,回答是IC質量的問題.IC應該不會那麼差吧......

    各位是否有碰到過類似問題.請幫分析指點指點,現在要做樣辦,不知是否軟件存在缺陷還是IC質量問題呢?

程序如下,(本人非專業程序員,只是愛好,有時會協助寫一下,請高手指點)

//                  LED漸變程序                  =
//================================================
//功能說明:
//1.三個LED輪流漸變;即LED1漸變由滅至亮至滅,LED2/3接著,反複;
//2.此程序采用TCC定時輸出;
//3.

相关下载

网友A:
用的是内部RC吗?

如果是内部RC,必须用官方烧录器,才能提供频率校准,否则可能导致工作频率漂移很大,闪烁频率自然也就不准了。

另外,说到IC品质,你确定你用的是原装货吗?

程序没有细看,一般来说,同一个程序,外在表现应该一致才对。

楼主:
內部RC 4MHZ,2 CLOCK

謝謝匠人!!!

   用的是內部RC,燒錄器也是從義隆代理商處購買8K DWTR,從包裝來看應該是正品,IC,也是特意要求廠商送台灣封裝,因之前出現過此現象,要台灣封裝後一次燒了36PCS,效果一致,但現在再燒,又出現不同狀態,真是鬱悶!!!

   這樣的話是否要改為外部RC可解決此現象?

   燒錄器的關系,要怎樣搞才好,怎樣能確認是否官方的?

   請碰到此現象的大蝦們說說怎樣弄才好?

网友A:
如果只是个别现象的话,你就认命吧

emc不可能100%的良率,你的不良比例是多少?

楼主:
不行的太多啦

燒五片就有兩片,運氣不好有50%,如果這樣的話,那EMC就賣不出去啦,早知道就不用它....

网友A:
燒五片就有兩片?那你倒是要查查原因了

按理说,EMC还没有烂到这个程度

楼主:
傷神啊

我也是不太相信EMC的IC那麼差,問過代理商,說要我用洭編寫,可俺不會用啊,也是首次用義隆的IC.不太熟,查起來也不知從哪下手了哦.現在是用C湊合著弄出來,不想出這麼多狀況,頭疼得很哦!!!!!

网友A:
你是在线烧录,还是脱机烧录?

楼主:
燒錄

之前燒36PCS時,先下載到DWTR,燒錄,然後換IC,直接按燒錄器上的按鈕燒錄;不管是在電腦上操作,還是在燒錄器上操作,都有此現象存在.

現在IC代理商也沒給出結果,源程序都給他們了.他們自己燒了四片,就有一片效果不同.

楼主:
改為外部RC

剛試過改為外部RC,同一塊板,拆換IC,燒了四顆試運行,有一顆不行,這樣會是什麼原因造成???

是否程序有問題呢,請版主/各位高人,發表點看法

网友B:
是否和中断保护寄存器有关

楼主可以看看编译器中是否有提示在中断保护中需要手动保护0x10~0x1F中的某些寄存器,不知道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C(2009-03-09):
义隆代理商

台湾弘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ELAN(义隆)单片机开发、应用及销售,目前在大陆设有:深圳分公司、无锡分公司、厦门分公司、福州分公司、中山分公司、成都分公司、西安分公司 。本公司目前拥有数十位本科以上的工程师,专业从事单片机程序编写及应用设计,经验丰富,技术力量雄厚,有着完善的售后服务系统及技术支持,免除客户的后顾之忧,以致于您可以放心的使用本公司所提供单片机。我公司从事单片机应用多年,承蒙各新老客户的厚爱,使我们在各个应用领域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深圳分公司:深圳广硕电子有限公司
Add: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八卦一路鹏益花园1栋5F
Post code:518028
Tel:0755-25873425
Fax:0755-25873759                       弘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生  13826587755
mail:w13826587755@163.com

网友D:
汗,,,过几天我也要用义隆...

网友E:
关于IRC

都是降低成本惹的祸,用IRC可以节约外部的晶振,还可以节约IO

IRC未校准之前的频率一般是正负30%的范围,通过校准可以达到5%之内(EMC承诺的,实际会更高)
主振5%的偏移,用来做9600的UART是够用了。

义隆原厂的DWTR 8K可以实现内部RC校准(IRC Calibration)
IRC Calibration功能现在国产的MCU都也支持了。

网友F(2014-02-21):
成本太低了,难免出问题呀

网友G:
肯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H:
5年前的帖子还被翻出来...

网友I:
想问问楼主,现在怎么样了,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