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汇编的“语句标号”所处位置的小疑惑

楼主(2008-12-24):
RCVDATA6:        LCALL RCV_BYTE;
        JB       PSW.5,RCVDATA8;         TIME OVER
        MOVX  @DPTR,A;
        INC   DPTR;
        MOV   SOFTDOG,#00h;

跟下面的排版
RCVDATA6:
                  LCALL RCV_BYTE;
        JB       PSW.5,RCVDATA8;         TIME OVER
        MOVX  @DPTR,A;
        INC   DPTR;
        MOV   SOFTDOG,#00h;
有区别吗?
也就是说,“语句标号”,应该跟语句处于同一行吗?(哈,懒了下,没自己汇编烧录后看;关于“语句标号”所处位置的语法,也没论述到)

网友A:
没区别,一样的

网友B:
标号长了可独立占一行,此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独立加

网友C: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哦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哦
我一般是标号单独占一行的

网友D:
同4楼,

尽管我从未用过汇编。。

网友E:
没有区别,编译出来的代码是一样的

网友F:
没有区别

竟然几个喜欢独占一行的。
我从第一个老师教汇编(大二专业课)的时候就是写一行的,到现在除非一行写不可从来不写两行。

看来习惯就是这样跟老师学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