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问题

楼主(2008-12-26):
(无正文)

网友A:
要有自信才行,小学数学问题。

网友B: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C:
LZ可能没有用过AD

网友D:
做个窗口比较器不就

网友E:
好像是......

可以采样后----软件监控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F:
最后怎么判断

  我现在用8位的A/D采样一个电压在3.3V-4.1V之间,然后用减指令来判断.

  是判断C位  还是DC位,还是Z位呢

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如果主要判断整数部分就用C位就可以了,如果小数部分也要的话,就要判断dc位了 ,如果会出现0,就要判断Z位了,不知道对不对?

 我用的是PIC的单片机,先设定数,然后执行SUBLW 指令

网友G(2013-04-11):
你需要建一个外部电压值与8位二进制之间的对应表,然后再去进行比较,比高的值小,比低的值大。用C来判断

网友H:
和预定的数作比较,先比较高位,相减判0,看借位(C),得出大小,相等的话比较次位,可得到大于,小于,等于三种状态
两次比较就可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