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中读引脚和读端口的问题

楼主(2008-12-29):
如题,哪位大虾给解释下读引脚和读端口的区别。。。
我在C51中用if(_testbit(P1_0))判断 P1.0脚,好像是读了P1_0寄存器的值,
而非实际P1.0引脚的值。困惑....在线求解

网友A:
和你的testbit(P1_0)怎么操作有关

51中除了读-修改-写指令外,其他读IO的指令都是读引脚的值

网友B:
也就是 仅有 JBC Px.x, rel 指令是读寄存器的!!!

网友C:
一般在read-modify-write时中的“read”读端口寄存器。

网友D:
testbit就是JBC指令

而JBC本身是访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