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Protel恶心死了...

楼主(2008-12-30):
    本人对Protel的编译实在是超级头痛...
    一条总线上的D0~D7,有单片机数据/地址总线端(双向),锁存输入端(输入),读取用的数据端(输出)等等,那么放在Protel里compile一下肯定一大堆错误(从以前的Protel DXP到现在的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都这样)。
    只好全部改成IO口(而且只能用网络标号连,不能用总线标志,不然肯定错误)才能通过编译,越想越恶心,这样势必破坏整张图的美观,一张图上全部IO,也不知道谁进谁出,最后没办法,加上NO ERC,总算不报错了,但是红色大叉又影响美观...
    然后想出一招超级强悍的:加白色的大叉...这回好,背景色本就是白的,大叉放在上面根本看不见,现在凡是和总线有关的,统统加上白色大叉,选项里也设为禁止任何警告和错误(其实我压根就不需要它给我查错,要求通过编译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生成PCB上的元件而已),只要求能顺利生成,终于“圆满”解决...
    然后关于总线的另一问题也相当叫人郁闷,一条线上D0~D7,连到另外个D0~D7,可以通过编译,再连个D0~D7,马上错误,端口全改IO、甚至加NO ERC均告无效,报错到底,然后我又想出以损招...拿无电气特性的直线画总线...这叫一个逼真啊,然后再也收不到任何警告而且还相当美观、整齐...
    感觉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在此请问下..大家都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A:
用网络标号啊

  直接飞过去

楼主:
...网络标号我一直在用的

    缺点就是数量一多,特别是不同标号纵横交错找起谁和谁的关系就有些麻烦了,所以才需要“总线”...
    实际上这个东西根本没电气特性的,全靠的网络标号,但莫名其妙得会造成检查错误...反正总线本质就是“假”的,不如假到底得了...
    发张图先...图中Bus Entry就是假的...而且子图的每个端口都有白色大叉...但没影响效果吧...

网友B:
不是只有PROTEL有,ORCAD也有,一般的人根本不用他们自带的库

自建的所有的元器件的库,一般都会把I/O,GND,VCC设置为一般属性,不带电源,或输入输出属性。要是带了这些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没办法,我们就将就用吧。

网友C:
呵呵 我一般不做电气规则检查

1  自己画图小心点,
2  画好了再打印出来仔细核对。
3  画PCB时再仔细对比,有SCH有错就及时改正。

网友D:
PROTEL里总线本来就没有实际电气意义

看来你根本不了解PROTEL

楼主:
To Mr.ayb_ice

何谓不了解Protel?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Protel的总线不具备电气特性”(3楼),同时请注意下3楼那张图,那些根本就是由标记用的直线画的,外观和总线相同,优点是——“绝对不具备任何电气特性”,如果3楼那张图网络标号等等原封不动,仅仅去掉所有假的总线,换上真的,一大堆编译错误就丢过来!解决方法无非就是把所有脚都改为IO,以及其他措施,这样的话I、O、Z等等的属性全部丢失,统一成了IO,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大影响可读性,而我对总线的要求仅仅是使网络标号间的连接更清楚些。
    Protel以及其余软件的总线部分为何如此设计不得而知,但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总线设计就是个败笔!

网友D:
数字电路用网络标号

绝对比用其它任何方法都要好,而模拟电路直接连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