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的等效电路是这样的吗?

楼主(2008-12-31):
双向可控硅的触发极G到底是怎么样的电路通路啊?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3113425166.pdf

楼主:
这个等效电路对不对啊?

楼主:
T1、T2为什么不能互换?

很多书上不是都说等效于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吗?
难道是忽悠人的等效?!

楼主:
双向可控硅到底怎么用?

有什么样的书比较详细的把双向可控硅各个方面都讲清楚的啊?

给俺推荐一本书把。。。

楼主:
为什么触发信号在I-,III+象限也能触发可控硅工作啊?

书上不是说等效于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并联吗?如果这么等效的话,I-,III+象限能工作吗?

网友A:
不是2楼的那么简单

双向可控硅,内部有7只晶体管有多个电阻

楼主:
PowerAnts大虾能给出等效电路图吗?

我查了很多书,也在GOOGLE转了很长时间了,就是没找到正确的等效电路图纸。

用2楼的等效电路能解释2、4象限触发导通吗?好象不能解释的啊,那位帮助一下哦。。。

网友A:
给个结构图给你看看

楼主:
右边的图等效一下不就和2楼的图一样吗?

左边的图俺不会看啊,一看那P、N就头大了。。。

能把左边的图等效到类似2楼那样多好啊,可是就找不到啊。。。

楼主:
那个强力蚂蚁大虾帮忙解释解释啊!?

1、难道双向可控硅不能象单向可控硅那样画出类似三极管那样的等效电路图吗?

2、难道从来没人画过吗?怎么GOOGLE也找不到那样的等效图啊,大家到底是怎么理解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的呢?

3、偶实在不理解它触发的电流流向为什么正、反都可以触发呢?
4、为什么T1、T2不能等同呢?根据书上所讲,双向可控硅等效于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如果这个说法成立,T1、T2应该特性一样的啊,就不需要区分什么T1、T2了啊,但实际中为什么要区分呢?道理何在?

楼主:
我顶各位老大啊

网友B:
另外

另外在问下,双硅的管断条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