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多串口的51核处理器~

楼主(2008-12-31):
菜鸟求教——最好自带三个串口以上,与51核兼容~

网友A:
2个UART的51

有C8051Fxx,华邦也有...

网友B:
自己再做个软串口吧

网友C:
有IO模拟,有现成的例子

网友D:
模拟串口速度太慢,稳定性不好

建议换4串口的ARM

网友E:
双串口的不少,三串口以上的很罕见,至少51系没有

可以外扩实现,不同时使用时还可以共享。

网友F:
或者买个串口扩展芯片

四川维肯的不知怎样?

网友G:
软件模拟串行口吧。

我做的51学习板有例程。
中断和查询两种方式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