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单片机之间如何通信,一个为主机

楼主(2009-01-02):
多个单片机之间如何通信,一个为主机,其它为从机~     如果不用串口的方法,只用普通的IO口可行吗? 如何做呢?

网友A:
当然可以

可以用两线制或三线制,通过IO模拟。

网友B:
单线也可以嘛

楼主:
具体怎么模拟啊?

网友C:
可以采用I2C总线,主机查询的方式

网友D:
为什么不用串口

网友A:
呵呵

单片机没串口

网友E:
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借鉴SPI接口

I2C也行,软件方面要稍复杂些。

网友F:
用带SPI从机接口的单片机做从机

SPI主机很好模拟,这样开发起来较为省事.

网友G:
自己定义一个协议不就行了

单线就行了

网友H:
1-Wire/I2C一主多从不错,SPI片选线多

网友F:
哈哈,又见hotpower出来活动了.

详见11楼.

网友I:
如果是在同一个电路板上可以使用串口,自己定义一个主从

网友J:
呵呵

做过,用2个口模拟串口,自己定协议和数据传输格式,2个还行,多了没试过,楼主也可以试试,顺便交流下经验

网友K:
spi以前用AVR一对7.还是比较好编程的.

网友H:
我认为I2C/TWI/SMBUS做一主多从比较完美

网友L:
搀合一下

我这样干过:
1主机带6个分机,低速运行;相互之间的距离小于5米.
模拟串口加485芯片,波特率:1200;
单次数据交换小于12个字节,末尾加CRC校验;
已经使用了快2年了,出货在2K套左右,整体感觉还行!!

网友M(2009-10-12):
韦根总线好模拟

网友N:
像i2c、spi、单总线等如果没有硬件口,从机是模拟不了的。所以用类似遥控传输也不错。
输出用普通io口、输入用中断
采用类似遥控的传输方式,但是可能速度不快。

网友O:
模拟过1WIRE通信的!呵呵,感觉还行啊!

网友P: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串口,没有串口,可以模拟阿!一样的,虽然速度不是很快,但是达到要求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Q:
最最简单,2条线。协议自定义,如两个片使用同一个电源,1条线也够了

网友R(2013-09-18):
协议怎么写?主机怎么一个一个访问从机?请各位大神说一下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协议怎么写?主机怎么一个一个访问从机?请各位大神说一下

每个从机有一个独立的地址,主机发出的每一帧数据包含地址信息就行了。就是说,主机发出的信息,每个从机都能收到,不过只有地址符合的从机会作出响应,其它的从机把接收到的信息直接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