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虾,知道24位AD转换器CS5532在转换中怎么切换通道的吗/?

楼主(2009-01-03):
有大虾,知道24位AD转换器CS5532在转换中怎么切换通道的吗/?我在调试CS5532的时候,在设置好初始化后,发现不能够在连续转换的过程中随时切换CS552的2路模拟差分输入通道,本来是采集2路信号的,现在只能够采集其中的一路,已经调试了2周了,所以比较郁闷,希望知道的大虾给指点下,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1.通道设置对不?
2.读的寄存器对不?

最好贴代码!

网友:
调用通道的代码发上来

没代码,怎么看。。

网友B:
仔细看DATASHEET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忙,我已经调试好了,

多谢大家的帮忙,我已经调试好了,主要是设置的问题,这个比较麻烦的,看了好多人的程序都是单通道应用的,现在我已经把所有的通道搞好了

网友C(2012-07-10):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个问题,切换通道是在读数据的时候发送 1个0xff 还是 5个0xff?

能提供这部分的源代码给我看看吗?

网友D(2012-08-14):
我也想知道怎么切换物理通道,麻烦楼主能告知,谢谢啊。

网友E:
初始化设置好每一个通道,内部其实是自己采集的,在这次采集之后,将通道切换一下,依次类推

网友D:
你的意思,比如一次采集完成,输出一个SDO=1的信号,等你读取后再切换下通道,采集完后,再输出一个SDO=1的信号?
感觉不对。
能针对性的帮我解决下问题吗:
我的贴:https://bbs.21ic.com/icview-36577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