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楼主(2009-01-05):
各位高手,大家好
    学弟我有一个问题,需请教大家:
   (51单片机)只有一个普通的I/O口接3个按键,怎们样才能区分出这3个按键?A B C
    谢谢!

网友A:
无法区分

网友B:
去买本匠人的书看看吧……

网友C:
普通的I/O口接3个按键?

确定是普通IO口吗?有没有外围电路?

网友D:
先把接法帖出来

网友E:
模拟AD键

网友D:
LS太复杂了吧

我宁愿用一个按键实现3个按键的功能,也不愿意这样做...

网友F:
晕,先前问两个键的,现在变成3个键的了

然后就是N个键的

网友E:
RE:7楼,对于用户来说三键操作容易点

网友G:
用时间长短来识别,另外IO最好加个保护电阻。

IO输出0保持一会(电容放电)=〉
IO输出1,开定时器=〉
检测IO电平是否为1,为1的话关定时器=〉
根据定时器值大小判断是否有键按下和是哪个键按下。

网友H:
求助

各位:
   小弟请教个问题!!
   我要用单片机实现温度和压力控制
111要买些什么东西??才能实现控制!!

网友I:
控制不同频率的通道可以实现

先不说方案的合理性,光从实现原理上来说:
三个按键开关接不同频率的低频信号,通过普通的输入通道循环计时粗测频率,一次可以判断不同的按键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