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三极管阵列有吗?

楼主(2009-01-06):
多数码管驱动(13只),想用8段*13(共阳)
COM驱动没找到合适的芯片。
不知与ULN2003类似的芯片。

09年 3月 11日
本来想用13只807算了,但现在画板子面积太挤了 布线太难了
所以还是想找一个N个PNP管阵列的芯片。

网友A:
因为工艺原因和用量少,价格比200X系列贵几倍

网友B:
有,但比三极管贵很多倍哦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啰

看来还得用三极管了。

网友C:
有有有

有,ULN2981/2982

网友D:
有什么必要的功能吗???

网友E:
RE

我用过UDN2981A,正货零售12元,水货5元,
八路达林顿阵列驱动,每路自身有500毫安驱动能力,同相驱动,可以拉出电流,而ULN2803只有灌电流能力(反相驱动,OC开路),管脚连接方便,焊万用板时是好的选择,量产时恐怕还得用单达林顿管TIP127之类,成本有优势.

网友F:
UDN2981A不合算,也有用2路4093的

楼主(2009-03-10):
hotpower

是CD4093吗

网友F:
不是CD系列,是一种2个PNP三级管封装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