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保险丝的问题

楼主(2009-01-06):
我的电路上用了一个500mA的贴片保险丝,保持电流0.5A,触发电流1A,但是我给电路通电后,保险丝发烫,阻值增大,电路不能正常运行。我用万用表的电流挡测量通过保险丝处的电流(保险丝焊下来)只有120mA左右,为什么会发烫且切断电流呢?

楼主:
我还是把图贴出来吧

USB_VCC是USB电源。FU是保险丝,我断开保险丝测量电流100mA左右,加上保险丝测量,有一个1A左右的瞬时电流,然后保险丝被触发,电流下降,没有搞明白为什么加上保险丝后有1A左右的瞬时电流,而直接用电流表代替保险丝测量却没有。

网友A:
可能会有1A电流

上电瞬间,E2近似短路

网友B:
你的后级电路呈脉冲负载特性

要适当加大自恢复保险的容值,同时加大输入滤波电容。

楼主:
谢谢二位

chunyang说的对,是我后面的升压网络造成的,我断开L1后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加大保险丝的触发电流,似乎这个保险丝就没有意义了。不知道有没有好一点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不然又得改PCB了。

网友C:
输入串联一个电感吧

网友D:
能不能把电容电感的位置互换以下呢??

个人觉得,不怎么自信哦.

网友D:
对不起,换错了....

就是上边别人说的,前面串个电感...

网友E:
可能万用表很差

要用RMS功能的万用表测量正确测量...

网友B:
输入串个电感是可以的,但电容也需同时加大

    自恢复保险可用不超过1A的,推荐600mA/30V的,这是USB的标准,一般设计合理的主板上USB供电线宽准许短时不低于2A的过载能力,板载保险也取值在0.6-1A区间,越好的主板容限越宽,对好主板而言外置保险其实意义不大,但还是应该加上,一些劣质主板为减成本会省掉板载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