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给的继电器输出的例子

楼主(2009-01-06):
这是2300的光盘里的,对于2366而言上电后端口默认是输入,上拉使能,datasheet上上拉是1.1-1.9k,那么上电后这个继电器就会闭合吧。

网友A:
诚如楼主所说,那这种设计很不好

上电装态.继电器以不动作应该更可靠.
俺用的AT91SAM7S64芯片,文档中强调上电为输入,内部上拉全部使能,用PNP三极管来控制输出,不会误动作,要动作时,程序拉低管脚.

网友B:
呵呵,这类资料基本都是坐在实验室造出来的啦,

设计者也没有什么实际经验,目的是为了学习MCU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