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华邦 W77E58 双串口单片机的串口?

楼主(2009-01-07):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应该先仔细看看器件手册

中断入口、波特率发生等有详细描述。两个串口使用各自独立的收发寄存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没看仔细

数据手册上面没有提及,就是说了两个串口的波特率分别由哪个定时器设置而已,要不我也不上来发问了 ,呵呵 ,好心就帮到底吧 ,帮我找找!谢啦

网友B:
DATASHEET肯定有这些资料

即使没有,中断编号一般都是按顺序排列的,试试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