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32D + 两腿晶体做晶振

楼主(2009-01-08):
真tmd高手,没看明白。
用74hcu04还得加电阻电容。这个连电阻电容都没有,直接用。

网友A:
老王糊涂了,这是标准用法呀

楼主:
能给个电路吗?没搜到。

网友A:
靠,老王难倒俺了

  书上一大堆,可网上的还真没找到。找找数电的课本,上面好象是有的。
  安森美和德州的网上都没找到,俺记得他们的纸质DataBook上都有的,怎么现在就找不到了嗫???
  晶体直接跨接在反相器的两端就行了,CMOS工艺的最好并个1M以上的电阻防止输入端出故障,再串个几K的电阻防止晶体被过激励。132D是双输入的,并联或一个接控制电平或1电平就是反相器了。

网友B:
可以起振但频率偏高

一般门电路的输入电容大约是3-5pF,如果选用CL为8pF的电容也是可以起振的,只不过频率偏高于标称频率,而且由于过激励而输出方波,频率稳定性比较差。用示波器看输出脚的频率,可以看得出,用x10档

楼主:
我以前用的是74hcu04,74hc04不能用。

74hcu04不是特别好买。

网友A:
用好买的 74hc14/CD40106

楼主:
74hc14能行吗?我要做到48Mhz

网友C:
我一直用74HC04啊!

谁说一定要用74HCU04?
我一直在用74HC04啊!货都出了不少了。
另外要问一下各位,74HC14好像是带施密特输入的,能起震吗?

楼主:
74hc04不能用!

换74hcu04就行。

网友D:
74ALS04更快

网友E: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直接用晶振不就可以,何必多加反向器IC

难道就是蚂蚁说的为了提高频率~~~

网友F:
我一直用74ls04 32.768MHz

带施密特输入的14不能用

网友E:
请教zhang.ca,这样用是不是可以加快频率,还有其它好处不

网友G:
是这个图吗?

不是也有阻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