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汇编时出错,请各位老师指教

楼主(2009-01-08):
Keil 汇编asm文件时引用了一个字表文件:下

ORG  30H

INCLUDE    "e:LIB004.ASM"
 ,
,
,
,   为什么构建时总时出错,“系统提示此语句错误"
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最好放在最前面

网友B:
呵呵

引号好象用了汉字全角字符吧?

网友C:
还真没这么用过

网友D:
这条语句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查查文件里边的东西吧。

网友E:
汇编和C是不同的:

汇编和C是不同的:
$INCLUDE (e:LIB004.ASM)

网友F:
请教各位关于在KELL51UV2中编译的问题

一直以来KEILL UV2试用板只能编译不超过2K的代码,但我现在就有个超过2K的代码的程式,作为个人业佘的也有必要去买他的正式板吗,价格一定不是我这样的业佘人员所能负担得起的吧?更何况我现在用的编著程器还是89C51的学习板用的呀,不知各位是用什么编译超过2K代码的程的,可否告之一下,谢谢了!